[TCL]
老款LCD42寸液晶电视一半正常

楼主(2017-08-05):
如题,电视通电后一半正常,另一半偶尔有图像还闪有竖线,有知道的说下什么问题,屏线没问题!我怀疑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液晶电视驱动板点一下屏幕看看到底是驱动板还是屏幕问题,看你的描述屏幕问题大一些

网友:
屏问题了,没有大型设备是没办法的。

网友:
    出现这情况,也许放弃维修最明智。

网友:
屏问题是最大几率的,可以尝试点屏测试

网友:
屏的问题了,一般都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出现一半图像,很大一部分是屏的问题哦。我是不敢碰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前几天我就碰到一台老款TCL42寸的,也是一半图像正常,让修屏的给修好的。

网友:
lcd灯发热量大,屏边绑受热断开。没专业设备不行。

网友:
一般 情况 都是  屏的问题  但也不排除  有的屏和 屏的逻辑板有两条软排线其中一条有问题的可能性

网友:
逻辑板到屏幕的两根排线擦一下,不行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屏问题啦,去压屏

网友:
屏的边板排线挂了!没有专用设备是修不好的!

网友:
屏问题 老屏幕 压好的几率高

网友:
新型号的 修复几率低

网友:
压屏吧           我有个42的 压好了

网友:
屏边板可以尝试维修,,,,。。。。。。

网友:
这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问题  屏有线老化 或虚焊。。。。。。。。。。。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有时敲一下也可以会好,,最后没有搞定

网友:
tcl的机器,我基本不想修,实在坑人的。
话说上次没办法一老友的电视机坏了,到了一看不开机,拆机过程中居然从里面倒了一个多余的螺丝出来,然后问题也自行解决了

网友:
这个什么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屏问题了,没有大型设备是没办法

网友:
是屏的问题,这样的屏,修又没设备,放弃又可惜。最好放弃。

网友:
不要多想屏坏,用户出得起钱就发修屏拿去,三星屏就弃修吧。

网友(2017-09-05):
能显示一半正常,说明信号板工作正常

网友:
屏的问题,有压屏机可以修复,我这里当地有专门修屏的可以修

网友:
百分百平坏了 没 搞头啊 屏电路有 高手 吗 赵徒弟吗

网友:
这个现像最容易修了这个现像最容易修了

网友:
液晶电视的是主板上出线链接的逻辑板上 ,逻辑板连接液晶屏。你看看是不是逻辑板问题 。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会出现的现象 花屏 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 一半不显示 鬼影 花边。白屏,

网友:
100%是屏坏了,没修屏的热压机不了的,放生去吧

网友:
这个问题,用手按压下到屏的屏线,如果发生变化或者图像显示正常了,肯定是屏线问题了,这个需要压屏机器重新压下就好了,需要花200元左右吧。 大神们的手工焊法,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及高超熟练的手法,建议不要尝试!

网友:
这个情况基本就是的压屏才能好, 好了也用不久

网友:
屏坏了,找修屏的,直接换个TAB就完事

网友(2017-10-06):
遇到过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显示半边 换逻辑板没有解决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试一试。。。。。。。。

网友:
42的屏坏的太多了尤其是HAIER 42只要花屏100%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换显示器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tcl碰到很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排的问题,要压合,一般的店子没有这种设备,完成不了的

网友:
看你的描述屏幕问题大 一些,不过还应测试一下吧。

网友:
屏的边板排线挂了!没专业设备不行。

网友(2017-11-12):
很可能是边条和模块的问题。
如果是边条的问题,挨个打边条上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有的话就挨个拆,可能就修好了。
如果是模块的问题,就发同行压屏换模块喽。

网友:
压屏的设备 得多钱啊 有着意向也没哪呢多生意啊

网友:
屏坏了 得用热压机一类的专业设备才能搞定 价格不低哦

网友:
怎么样了楼主,如果真是屏的事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2017-12-18):
温度,导致脱焊,确实是热的头疼。终于LED背光之后。
类似问题杀了许多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想到是边板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拉,一个修屏机妥妥搞定!没有专用设备修不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有一台一样情况的液晶电视

网友:
逻辑板或边板的问题概率大,就看异常的那边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