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40P有线网卡不能正常识别IP维修案例

楼主(2017-08-05):
故障现象:有线网卡不能正常识别IP地址,网络图标感叹号。
接到同行联想T440P,经客户描述有线不能上网,另外前段时间带笔记本外出碰到过下雨不知道是不是进了水。经开机检查,系统里能认到网卡设备,但是连接网线后识别IP时间很久,最后IP地址不能正常识别,图标感叹号。如图: 手动改IP,感叹号没有了,但是也不能正常连接上网。首先怀疑驱动故障,客户硬盘有资料不能动。找来硬盘安装系统,结束后发现有线正常使用,于是用客户硬盘卸载原驱动,安装新驱动,也能正常使用。交付客户。好景不长,过了2天,本机返修,有线又无法上网。这次从新安装驱动也不能正常连接了,和原先故障一样,认到网卡,IP不能正常识别。判断硬件确实存在故障。拆机,有线接口是通过一个小板连接到母板的,没有发现明显是进水痕迹。先换个网卡试试吧,定了个芯片,到手后安装,真让人大失所望,故障没有解决。跑一圈论坛看看有没有相同故障或通病之类的,提问的倒是不少,但最后能完美排除故障的不多,可能高手都潜水了。因此本人发此帖或许能给新手修到此类故障一点帮助或启发。言归正传既然能认到网卡,在供电方面估计问题不大,于是先查接口到网卡的线路。拆下小板,初步测量网卡接口到数据泵(也叫网络变压器)这边的线路,基本没发现断线的,测量时发现一个75欧姆的电阻中间有个小黑点,测量其阻值是无穷大, 拆下换上一个新的,安装好进系统测试,故障还是没有解决。回头想想这个电阻烧断一般是高压击穿造成,可能还有另外的地方也被击穿了,小板上原件不多,为了排除数据泵的干扰,把2个数据泵都拆下,先跑网卡接口到数据泵焊盘的电路,8条线路都没断线,单独测量2个数据泵线路也正常,数据泵结构如图。 小板子元件不多,随便都测一下吧,当测到D243的时候发现问题了,D243的2脚和5脚的阻值为0,对比D244,它的2、5脚不是直接相通的, 以维修的经验判断这个小6脚应当是个钳位二级管,它的作用是防止高压击穿本线路的其他元件,其结构如图。 客户催得急一时没找到这样的管子,就直接拆了,在使用功能上没有影响,当然没了击穿保护,一般不建议拆除。装机进系统测试,网线接入很快就能正确找到IP,上网也很顺畅,维修结束。

网友A:
老大不知你能收多少银子  客户给的少的话 我的办法是直接卖个U 口网卡

网友:
楼主电眼如炬,厉害了,遇到这样的问题,都能修出来,大神

网友:
这个小6脚,确实容易坏

网友:
擂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不知你能收多少银子  客户给的少的话 我的办法是直接卖个U 口网卡

买u口网卡是能解决,但同时收不上价不挣钱

网友:
佩服楼主,我碰到这种情况也是用USB网卡,确实不挣钱。不知道怎么修。还是要多观察,细心。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雷击的吧...........................

网友:
这样的一般可以先打一下网卡的额数据线的值,就可以排除了,遇到USB的数据线对地也是这种保护管子挂了的

网友:
好久没修这个机了

网友:
这个不拆机还真没想到是有电阻烧吧,可能是雷打的。

网友:
好好好···雷打坏的···还好其他电路没问题··老司机技术好·

网友:
没想到这个小玩意儿还挺不错的,被雷击了居然没烧网卡就只坏掉这个小元件

网友:
牛逼,遇到这样的,我基本上都不修的,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不知你能收多少银子  客户给的少的话 我的办法是直接卖个U 口网卡

维修费和销售利润 肯定区别很大

网友:
碰到这种故障,我都是让顾客买USB网卡了

网友:
d103是防雷击 高压之类的保护作用

网友:
这个小6脚 就跟usb的防静电二极管是一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