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GD6不触发

楼主(2017-08-05):
索尼GD6不触发 量开关脚没电压 电路上没上拉电压 过一颗电阻直接到了EC EC的108脚也没电压 淘宝上买了个BIOS 把板上的BIOS芯片拆下 读取正常 然后擦除报错误 找了颗新的华邦64刷上焊好 开关电压3.3V出来

网友:
BIOS引起的不触发?也引起的开关电压都没有?

网友A:
楼主,你买的的BIOS程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买的的BIOS程序在哪里?

淘宝上买的BIOS文件用什么方法才能传上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