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3什么设备都无法引导

楼主(2017-08-05):
     海尔简爱7G-3,板号W010 1P-0116J01-8011 ,裸机不接任何设备时显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没有发现系统,接硬盘或U盘或光驱时,就反复重启,无法进系统
     主板BIOS刷了几个一样现象,一咬牙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现象,测该机主板无异样,BIOS设置中无特殊的设置,不敢再动了,没有思路了,请教大家!!!
     这个机不插引导设备不会重启,说明重启可能是因为找不到系统才引起的,那它需要什么样的系统呢,我做了支持UEFI启动方式的U盘也是一样现象,客户原来就是普通的win7,且是老机了,按理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启动方式,BIOS已刷了2种,一样现象,按理不是BIOS的问题了,桥已换过,难道还是桥的问题吗?万一不是,那就崩溃了!!

网友:
下个月报手机远程课

网友A:
要用UEFI才可以引导吧,用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网友B:
首先看电脑有没有找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电脑有没有找到硬盘?。。。。。。。。。

硬盘和U盘及光驱都能认到,按F12会出现系统启动选择项,前面的这些设备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UEFI才可以引导吧,用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光盘无法引导,能引导就好办了,就是反复重启

网友C:
CPU内存这些换过了吗?是不是裸板测试看看

网友D:
遇到过内存引起不引导的   是台yoga的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用UEFI才可以引导吧,用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这个属于老机器 应该不用特定UEF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内存这些换过了吗?是不是裸板测试看看

是裸板试的,CPU换了一样,内存没换,想想不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属于老机器 应该不用特定UEFI的

这个是老机了,二代的CPU,B970的双核,里面没有关于UEFI方面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内存引起不引导的   是台yoga的机器

真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吗,我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F:
LZ 可以直接在外面ghost一个系统,然后装到机器里面试试,能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可以直接在外面ghost一个系统,然后装到机器里面试试,能不能启动

此方法已试过了,不是系统的问题,现在是什么设备都无法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内存引起不引导的   是台yoga的机器

换内存试了下,还是一样的现象,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你这真是很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最后解决了没?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不想再换桥了,实在不行,准备放弃

网友:
桥都换了。。。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老机器可以使用安装版的U盘启动试试看,老机器不支持uefi

网友G:
换班吧 来的块一些 吃力不讨好 拉费时间
华翔科技
换板,这个机换板的话,客户就不修了
详情

网友:
认到硬盘或者 光驱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班吧 来的块一些 吃力不讨好 拉费时间
换板,这个机换板的话,客户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