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0风扇报错

楼主(2017-08-05):
机型:IBM E420板号:LLW1-1M 10282-3
问题:开机风扇报错
接到一台IBM E420风扇报错,客人说放了大半年了,拿出来用不行.留机。。。拆机,裸板测试,风扇显示报错。。。

打开图纸对着FAN1接口测量,

追查FAN_TACH到温控芯片U2801

开机测量RN2801上拉电阻电压正常
追查9脚SMBC_THERM到VGA1,AJ23引角和Q2703,RN48上拉电阻,无发现问题。

接着追查U2801的8角SMBD_THERM,发现敌情,经测量为断线,这是补好线后的图片

开机测试,亮机图

最后再次测试了一下FAN1接口电压供各位参考

网友A:
查的好仔细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学习了啊

网友B:
维修真的需要图纸,没有图纸,真的是一片茫然。板子更新换代很快。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的好仔细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学习了啊

有图纸都查了好一会,细心和耐心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真的需要图纸,没有图纸,真的是一片茫然。板子更新换代很快。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有图纸好办事,有点位就更好了

网友:
平时风扇报错,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C:
           还好没有走弯路定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没有走弯路定风扇

风扇转的那么猛,风扇的可能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