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6uj

楼主(2017-08-05):
合成的bios并不适用每台机器

X556UJ(x556uf)intel独显10s亮.zip

网友A:
在不出一下,刷错bios会造成上电0.23

网友:
楼主没有描述一下故障现象。如果把故障现象描述一下,在配上分析过程,就完美了

网友(2018-07-13):
引用 网友A:
在不出一下,刷错bios会造成上电0.23

我刷了跟你的一样  0.22

网友B:
板子都市一样 的  开机不显示  0.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都市一样 的  开机不显示  0.22

看内存贴纸上的型号,有可以是刷错BIOS了

网友:
都市一样  版号 跟贴纸  都一样  刷了不行

网友(2019-01-25):
这种机真难搞。不知道下什么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