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开机正常 屏背光不亮暗屏

楼主(2017-08-05):
上午接了个笔记本修台式机修多了修下笔记本换个口味 这个笔记本拿到手能触发能关机  仔细观察发现开机的时候屏幕会变色  颜色变深  外接能显示正常  拿电灯照屏看不到里面有东西 先换了个屏看了下 还是老故障  拆主板 开图纸量条件吧    先找屏接口JEDP1   1 2脚19V供电正常  14脚DISPOFF#开启0.2几不正常 16脚INVT_PWM0.2几也不正常  20脚3.3正常 21脚22脚1.47V不正常 23脚3.3正常  基本条件量完了3个地方不正常  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 以及屏3.3LCDVDD不正常

  笔记本很多都是要认到屏后才会开启背光信号    那就先从屏供电3.3LCDVDD找起吧  看哪里提供的电压搜了一下直接搜到了这个位置

看来是通过Q9转换来的  量Q9的S脚3.3正常 D脚1.47 G脚控制角1.63  看来是控制角的问题    Q9为P管低电平才导通
Q9受Q8控制  开机量Q8的2脚有3.47的电压 6脚有1.63的电压 Q8为N沟道场馆应该是导通的可是没完全导通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  找了一下料板没找到这个芯片  懒了一下直接把Q9的DS脚连在一起 开机试了一下显示正常  看电路也没什么隐患 就这样装起来测机了
顺便上传一下 工厂BIOS和图纸 板

号对上都能用NM-A361  我刷上试过 没有开机慢什么的问题

NM-A361 .pdf

G50-80 NM-A361.rar

网友:
我为什么只能添加两张图片呢  多了添加没显示

网友:
有时候 遇到没有图纸的,找不到零件的,我也会这样改。保证安全稳定的前提下。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谢谢分享 ,下载 下来备份,以后用的着

网友:
楼主有NM-A362的工厂程序吗?

网友A:
昨天一台键盘导致没背光给跑了,客户自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台键盘导致没背光给跑了,客户自己换了

你告诉客户键盘的问题吗?有些客户感觉不好久先做出来故障在说  像有些你查完他来句不修 白忙活   有的客户先问钱在问哪坏了   我就先报价 问题知道也不说清楚

网友:
暗屏的故障 不是屏的问题 话 都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