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4738G DA0ZQ9MB6C0 REV:C 改集显成功

楼主(2017-08-05):
这个帖子只说可以改集显 细节没有时间说明了 改集显花了几个小时一个一个找 自己看图改吧 拆掉GPU芯片 按图说的去改动电阻 飞条粗点的线从GPU供电到集显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历害, 附件是什么, 是改的方法?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代的电脑 单显卡的 也能改?

网友:
这机器显示输出是从独显和PCH的,改的话是可以改的

网友:
你是从哪里知道怎么改的?????????????????

网友:
改集显要时间的要有点位图还好点

网友:
这个是一代hm55的吧   一代的能改集显?

网友(2017-09-11):
无语了 ,看不到附件和图片

网友:
可以改的,今天我改成功了一个。

网友:
附件是BIOS还是。。。。。。。。。。。

网友:
                   可惜这机器老了。

网友:
知道了下次试试

网友:
需要改动哪几个地方呀   麻烦指点

网友:
从图上只能看到 你加了个220电容   飞了一跟线    其它看不到    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  你改动的电阻在什么位置呀

网友:
我去  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