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进水,掉件了,麻烦有修道的这个同行,告诉一下阻值

楼主(2017-08-05):
宏碁E5-572G-57VZ 板号LA-B702P 进水了,掉件,麻烦各位看能不能告知是什么件,如果是电阻,是多大的,感谢

网友:
第一个是100k 第二个是0欧 第三个是20k

网友A:
同时掉这么多,会不会是人为的,上家搞的

网友:
去某宝买图纸和点位对照把!掉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掉这么多,会不会是人为的,上家搞的

不是,是进水的,但是别的没问题,就这几个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