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二个大电容电压不一样求解

楼主(2017-08-05):
ATX电源二个大电容电压相差17V,一个为148,一个为165
电容和均压电阻全部换了新的

网友:
GA-780T-D3LGA-780T-D3LGA-780T-D3LGA-780T-D3LGA-780T-D3L

网友:
不知换上去的正常不,一般也不会相差那么大

网友A:
差这么一点算正常了,你两个电容互换位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这么一点算正常了,你两个电容互换位置看看

电容大小相差10UF,互换有用吗

网友B:
两个电容的容量要一样,最好是一个牌子的,均压电阻的阻值·也要一样。这样才能保证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容的容量要一样,最好是一个牌子的,均压电阻的阻值·也要一样。这样才能保证电压一样。

电容,电阻都是全新当然是一个牌子,电阻当然有相差也不过是10欧,但不至于电压相这么大,

网友:
应该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挑两个阻值接近(<5%)的电阻换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但自己用了几天貌似正常

网友:
这点误差是正常的,不必研究。

网友:
我修过Dell的电源电容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
串联的两个电容值不一样当然有电压差

网友:
电容阻值误差和电容误差,可以交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