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5.0 usb3.0. 板载显卡cpu

楼主(2017-08-05):
无显。刷了bios 用了 几天老样子  。电压都有 硬盘灯都闪了就是不显示。难道是bios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描述不清晰,电流上到多少了?既然有空发帖问,何不刷了试试看呢,刷了又不会坏?

网友:
这个bios我有ok的。多刷几个bios看,刷多几个不行就跑码看看啊,键盘能切换大小写吗?外接能不能显示啊?

网友:
可以换个芯片再刷试试

网友:
怀疑芯片 就先换一个吗  不行在考虑别的

网友:
华硕的BIOS 有的很挑的   原厂的都会有问题   简单的开始哇  或者BIOS  附近有被你吹到什么 热了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也是通病 ,修了好多,可以看看显卡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