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条件正常不读BIOS导致不触发的维修思路!个人琢磨出来的,高手可以飘过!

楼主(2017-08-05):
  如题,前两天修到一台宏碁V5-471的本子,不触发,有待机3 5V ,经过一一测试,这个机器是触发才出3 5V,而且开关脚有跳变,RSMRST和PWRBTN脚位无任何变化,示波器抓BIOS 1脚片选没有波形。判断是EC这边没有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可是EC的所以供电,复位,ACIN LID这些都正常,(这个EC时钟应该是在EC内部,所以时钟可以不用管)。到BIOS之间也并没有断线,可还是不读BIOS,研究了一天无果。后来就先收起来修些简单的、也一边在思考,要怎么测试,后来想到这样一个方法,把EC取下来,把所有脚位全部拉高一些, 使得所以脚位接触不到焊盘,再将关键脚位慢慢压回焊盘焊好,就是供电复位接地和与BIOS之间的数据线等等。这样焊好后上电,发现可以了,EC有读取BIOS的动作了,这就证明是某一个脚位的信号导致EC不读取BIOS,之后就慢慢将所以脚位压下去焊好,边压边测试,之后在压到110脚的时候发现EC又不读取BIOS了。故障就在这个信号上面
EC压脚位的图这样

网友:
这个是少见的故障,之前也修到过一例。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的焊工和想法都是很棒的,但是,但是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B:
卧槽,我只想说,你修这台机器,要收多少钱?不过这种问题确实难修,一般我都会选择换两个EC先

网友:
楼主太有心了,
一百多个脚呀

网友C:
问个问题.ACIN LID这个信号如果低,是哪里的问题,(休眠开关去掉了。)是不是ec自身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ACIN LID这个信号如果低,是哪里的问题,(休眠开关去掉了。)是不是ec自身的问题啊

休眠开关去掉了还是低  就可能 程序问题 或者ec损坏 内部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焊工和想法都是很棒的,但是,但是最后修好了吗

修好啦,就是110脚那个信号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我只想说,你修这台机器,要收多少钱?不过这种问题确实难修,一般我都会选择换两个EC先

没办法,这个同行第一次来,为了给个好印象啊,肯定也是先换EC,换了故障没变才只有这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ACIN LID这个信号如果低,是哪里的问题,(休眠开关去掉了。)是不是ec自身的问题啊

休眠开关去掉还是低,也可以把EC的相对应的脚位翘起来,测试焊盘会不会低,不会低的话就可以判断EC内部损坏或者程序问题,ACIN的话得看图纸的设计,有的ACIN是为低才正常,判断方法跟休眠开关的一样

网友:
后来呢 ,换了EC芯片了吗?   有时候会遇见这样的问题   还是楼主有办法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瞬间波都没有吗?是不是usb供电芯片挂了?

网友:
看到楼主这样真的想说维修真的不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修好了吗   换EC很费时间的啊

修好了,110脚,已经说过了,都要先换EC,这只是最后一步

网友:
这个没有读取动作,可能是示波器没有抓取到,或者BIOS程序问题

网友F:
usb供电短路了吗?艺高人胆大,这个操作很逆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供电短路了吗?艺高人胆大,这个操作很逆天啊

没短,问题出在USB转换的芯片上面,这个芯片不良导致的,只是不知道这个信号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前天还修了一个联想的老机器,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查到一个通道无线网卡座子的一个信号,引起同样的不读取BIOS的问题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奇迹·高手····怎么会如此下场的IO

网友:
修的可以。又学习了

网友G:
可以理解为EC焊接问题吗?   或者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理解为EC焊接问题吗?   或者BIOS程序问题

仔细看帖好吧,不要看一半就不看了,理解一下

网友:
下次碰到,修也快一点!

网友:
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H:
110脚 是不上焊盘还是怎么样 你又不说清楚

网友I:
修机真不容易啊,                。IO的那主要脚有哪些,楼主

网友:
usb pwr en  usb供电的转换管子 会引起EC不读bios,又学习了一招··蟹蟹楼主·

网友:
这样也行???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细心加耐心就可以修好很多的故障,往往很多人就缺少这一点

网友:
最后是换个EC好了吗?还是USB转换芯片

网友:
哈哈。。。老司机带带带我!!!!!!!!1

网友:
USB供电使能信号会引起不触发,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把这么多脚撬起来,非牛人不敢为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修好啦,就是110脚那个信号导致的

那怎么修好的,110这个脚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怎么修好的,110这个脚不装???

......把这个信号去的那个USB转换管拆掉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那么这个机器解决了吗  是EC坏了?

网友(2017-10-16):
略屌,学到一招,多谢分享,就是操作稍微麻烦了点

网友:
说实话 遇到这样的确实不好修 一般都是先刷bios后换ec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这个信号短路了导致

网友:
都没通电 这个引脚 起作用吗?  你这应该是快速保护了  不过相当佩服你这毅力 焊接水准也很高  一般新手别说敲这么多引脚  一个引脚就死翘翘了

网友:
维修手法好另类,不过能修出来很厉害了

网友:
USB_PWR_EN  是USB 电压开启的信号   是USB 短路吗  还是 出USB 电压的那个 8脚芯片坏了啊

网友:
楼主的耐心太好了,性格急的干不了、

网友:
楼主的焊工和想法都是很棒的。。。。。。

网友K:
楼主你这思维方式也是够开放的,你那个EC没断脚也算你运气,我碰过的EC脚弯了拨回来有时候就断了,还有你这EC这样搞竟然没烧也是运气,服你

网友:
好耐心  !一百多脚要是我早疯了!!!!!!!!!!!!!

网友:
好方法,只是从那里能直观地知道EC有在读取BIOS的动作?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但是这样修会不会很麻烦。。那么多脚。。

网友:
楼主的EC带带电在焊接的吗,这样不是容易短路啊

网友:
usb供电的开启信号????这个也行??

网友:
USB供电芯片都没供电,都没工作,怎么导致这个信号不正常呢?奇怪了

网友L:
110脚是USB控制脚控制引脚导致不开机的,USB控制脚不要也可以就是找一个USB控制信号就可以吗

网友:
楼主耐心加细心都有,最后修好了,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110脚是USB控制脚控制引脚导致不开机的,USB控制脚不要也可以就是找一个USB控制信号就可以吗

把USB转换的芯片换掉就好了啊,,,,

网友:
恭喜完修。 针对3/5V电压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后才出 ?可否再澄清。 如果要触发后才有, 那这台机器就不会有待机3/5V电压(因为无法触发) ,谢谢。

网友:
好贴,楼主这个测试很细腻。慢慢找出故障点。故障千奇百怪。
按常理,EC条件正常就应该读取BIOS。
110脚只是一个控制信号,并且此信号是由EC发出控制其它元件工作的,如果是反之还可以理解。
看来这个信号在某些板,某些EC上也是参于触发的重要信号。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方法也是虽然会慢一些,但是学到的东西特别多 点个赞

网友:
那么多脚,除去重要的脚一次性焊好,其它你是焊一个试一次吗?那搞了多久?

网友M:
角都断开那么多   芯片内部 会工作正常吗

网友N:
楼主思路很好,一根一根的焊确实很麻烦但是很有效。

网友:
老司机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你家6666666666

网友O:
666这花费了很多时间把                                                         .

网友(2018-03-19):
快睡觉的时候,竟然又发现一个大神,佩服佩服,五体投地了,希望能加你qq,已私短给你了。不触发,除开常规信号外,还有好几个信号也会导致。

网友:
USB供电开启信号引起EC不读BIOS,不可思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这个故障真的很少见呀, 后来是EC 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角都断开那么多   芯片内部 会工作正常吗

你只要了解EC的工作条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思路很好,一根一根的焊确实很麻烦但是很有效。

没办法,研究嘛,时间总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666这花费了很多时间把                                                         .

还好,几个小时而已。就是想研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故障真的很少见呀, 后来是EC 的问题吗

仔细看帖,有说出最后的故障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110脚 是不上焊盘还是怎么样 你又不说清楚

肯定 是不上啊

网友:
工程量挺大 但是见效果!!!!!!!!!!!!!!!!!!!!!!

网友:
这个操作强。。。。但我是不会用的

网友Q:
问个问题.ACIN LID这个信号如果低,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R(2019-11-18):
楼主这个方法好用就是i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问个问题.ACIN LID这个信号如果低,是哪里的问题

ACIN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一般是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插入后发出的,至于高低是需要看充电芯片本身的,华硕的基本都是低就是正常,LID是一个休眠开关,比较像一个大一点的三角MOS管,是一个磁感应管子,如果被拉低,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这个方法好用就是i太麻烦了

这种事没有办法只好,作为研究用的,不然谁能想到这些信号会导致不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机真不容易啊,                。IO的那主要脚有哪些,楼主

很多咯,如果EC本事带程序,那么只要给予供电复位还有ACIN  LID这些吧,不带程序需要把读取BIOS的四个脚位也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这思维方式也是够开放的,你那个EC没断脚也算你运气,我碰过的EC脚弯了拨回来有时候就断了,还有你这 ...

怎么可能会烧,又没有连脚,只不过是使用关键脚位先使EC工作起来

网友(2022-10-12):
原來還有這招阿...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