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441不充电秒杀记录!

楼主(2017-08-05):
北方的天气是真心热,什么都不做都躁得慌,还好店里新装了空调,凉飕飕的很惬意,这样的环境下才能静下心来修机器啊,好了,给大家分享下最近修到的两台Dell本本的个人体会,欢迎大家交流!第一台,DELL  15-3441是今天下午2点多客户送来的,说充不上电,但是急着用,问我下午5点前能修好不,对于这种情况,本人从来不夸下海口,只能说试试吧,报价客户同意后把机器丢下,立马开修!
初步检测发现此机器在不装电池时可以开机进系统,装了电池后开机就会出现一堆英文字母如下:This battery charging is temporarily disabled press F2 entering  BIOS setup Menu Battery status for details!
本人英文一般般,只好上百度查了下,意思是该电池的充电暂时被禁用,按F2进bios设置菜单的电池状态,于是先进bios恢复出厂默认,返现故障依旧,看来还是拆机吧,拆出主板,板号13283-1,还好在我们的大迅维论坛上找到了相关的图纸,找到充电管子PU4403,

插上适配器时可测到S级和G级都是19V,说明此时截止,但是单接电池时,发现S级只有1.3V左右,明显偏低,此电池确定是好的,怀疑主板上充放电这块电路有短路,根据习惯,拔掉适配器静态下测了下充电电路的上下管PU4405和PU4406,

发现下管DS级阻值为002,上管DS级为470欧,难道是下管穿了,二话不说,取下下管,再测焊盘上阻值,发现DS级之间阻值依然是002,还短,想想下管的D级连到了芯片的第19脚相位检测脚,难道是芯片短路导致的,此芯片采用BQ24727,手头正好有此芯片,于是再次拆下芯片,再测,焊盘上DS级依然短路,我的天,怎么回事,看来走了弯路!下图是被我拆掉的芯片和下管,

点上一根烟,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既然芯片都拆掉了,还短,说明充电电感后面还有短路,可是也就只剩下几颗电容了,

PC4415,PC4417和PC4419,其他的两个没有装,只要思路对,那就继续拆吧,看来运气还不错,拆到第一个PC4415,充电电感对地阻值就恢复到490欧,

看来芯片应该不坏,那就继续装上,至于下管刚开始拆掉时测DS级还是短的,但是将DS级,GS级短接后再测 下管也是正常的,于是都物归原样,芯片焊好后,接上电池,上电测试,发现单用电池已经可以开机,可调电源也显示待机时0.5A左右的充电电流,看来应该好了,附上图:

已经可以充电,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之前是认不到电池不能充电,单用电池也开不了机,其实就是一颗小小的电容击穿导致,但是刚开始走了弯路,把思路记录下来,希望对新手有帮助,觉得有用的加分哦!

网友:
有用是有用  没分加给你  写得挺详细的

网友A:
楼主思路算是很清楚了,...........................你们条件还不错,店里还有空调。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排除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B:
楼主不是有二台嘛,,只修了一台哦

网友:
楼主修鸡思路很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有二台嘛,,只修了一台哦

哎,要下班了,没时间了,第二台也是不充电的,明天有时间再继续给大家分享

网友:
今天修有一台待机0.1A,量下3.3V供电有微短路,烧鸡法烧到桥边有只电容短路,拆丢马上好

网友:
楼主发帖不容易,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少见,提升知识面了!

网友:
听说回帖有分 楼主的功力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写的挺好的。学习了。但是我也会和你一样开始把芯片拆了然后在看附近的小零件。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不过用手摸的,直接拆的电容。

网友C:
写得相当详细,跟教科书一样,很具体,就不会导致我们走弯路。

网友:
短路不是都先烧吗?一个一个拆,楼主好耐心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a与牛C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a与牛C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不知道这么着急的机器能报多少钱

网友:
楼主在维修时 头脑清醒 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算是很清楚了,...........................你们条件还不错,店里还有空调。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排除 ...

可以测电压啊,而且有相同的电池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得相当详细,跟教科书一样,很具体,就不会导致我们走弯路。

谢谢支持,大家多交流,这样才进步快!

网友:
电容的问题,可以烧机当时................

网友:
修成这样 不能算秒杀了吧 楼主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不过用手摸的,直接拆掉坏电容

网友:
写的很详细 有用 加分

网友:
我一般先拆管子 看周围再去拆芯片!!
以加分!

网友:
这个地方电容出问题的还真没有见到过啊

网友:
楼主牛,谢谢分享。以后知道了,修过个板子的

网友:
短路好修,烧机更快捷。呵呵,突破30字节,才发表

网友(2017-09-23):
电池滤波短路,,这个还真是少。。。。。。。。

网友:
我一般是烧机看哪里出问题

网友:
嗯 不是很明白 短路了为什么没有出现不开机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