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LA-8824P掉电,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7-08-05):
弄半天没修好,刚开始按开机无反应,换PQ3后开机指示灯亮,几秒后不触发没找到原因在哪 好久没弄这东西了,没有思路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求思路怎么弄

网友:
按时序走吧

网友A:
不触发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PWRBTN#信号南桥有没有收到。

网友:
what are you say???????????????????????????????//

网友:
没看出具体怎么修的呀 。。。。。。。。。。。

网友:
pwrbtn#进出,rsmrst。32.768.几个简单的,先看。各处电感先打一下值

网友:
随便看看学习学习!看看有没有分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PWRBTN#信号南桥有没有收到。

说的有道理啊,测了南桥无待机电压

网友:
你这是不触发,还是触发掉电,不触发按时序查Ec,桥的工作条件。触发掉电看电流多少。

网友:
弄好了,谢谢大家,测PQ38电压不对,换了两次电压对了,开机不掉电了,但无显示,继续测PQ3待机19V电压肯定不对,先换PQ4发现待机电压掉到14V了,但还是不显示,把PQ3也换了,待机电压为0哈哈,开机测试,哗哗起来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可以把内容补充在贴子里   发在楼下 有的人看不到啊

网友:
   有点  看不懂

网友:
今天刚好给这款机子换键盘
楼主可以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按时序跑

网友:
这个按图纸一步一步查起走 ,修好说一声

网友:
搞个时序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