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外置声音正常内置不正常

楼主(2017-08-05):
一台二手的笔记本回收回来的,刚卖出去两天人家就来退货了,说声音不正常,有时候会断一下,开机实测发现的确是, 一般正常,放音乐就是偶尔会断一下,确定系统没问题,外接喇叭正常后,果断拆机,啥也不查,直接换声卡芯片后,再次测试正常了...............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是什么让你这么确认就是芯片问题的

网友B:
换声卡芯心遇到的不是很多,喇叭破音的较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声卡芯心遇到的不是很多,喇叭破音的较多一些。

不是所有的都是喇叭问题,你要听一下是怎样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是什么让你这么确认就是芯片问题的{ ...

只能是这样排除,喇叭问题应该不是声卡芯片可能 性比较大,如果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只有老老实实的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是这样排除,喇叭问题应该不是声卡芯片可能 性比较大,如果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只有老老实实的查 ...

以前羡慕电眼如炬的,现在开始羡慕第六感超强的了,楼主,你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网友:
厉害了,,,,,下次遇到我也试试

网友D:
这个修的有点碰运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修的有点碰运气了吧。。

这个应该不是运气吧?故障有很明显是指向声卡芯片 的

网友E:
先换个芯片 不行在查 这样修能省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个芯片 不行在查 这样修能省时间的

是的,一般我都是这样,感觉和芯片有关系,都会先换芯片不行再查,,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网友:
声卡功放一体的很多有这问题.上次遇到过连换3个声卡芯片才好

网友:
这芯片是攻防声卡一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