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MACBOOK jie锁

楼主(2017-08-05):
这个如何解锁呢?  强制重置不行。。 需要刷BIOS吗? 大家用哪一款机器好刷?

网友A:
不是重装系统就好了吗?怎么还要解锁?今天遇到一个,重装系统,还是不行,重置了几次就好了

网友:
固件锁   建议问下客户是自己的机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重装系统就好了吗?怎么还要解锁?今天遇到一个,重装系统,还是不行,重置了几次就好了

重置能好,不可能吧。一般修改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机器多吗?有疑问可以交流

网友:
这个好像是传说中的主板锁了吧?

网友:
这个是固件锁!问客户知道以前的开机密码不?如果不记得了那就得刷bios了,

网友B(2017-10-23):
BIOS芯片比较特殊,BGA封装拆下来要飞线的;卖的那种转接线又特别贵。。。。。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  我们这苹果机器很少修道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比较特殊,BGA封装拆下来要飞线的;卖的那种转接线又特别贵。。。。。

有没有接口的引脚定义,我可以画这样的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