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不触发

楼主(2017-08-05):
主板型号:B305 故障:不触发。接电源,测无3V 和5V , 测3v 5V 对地阻值,发5V 短路数值为6,用烧机大法,没有发现故障,一个一个断开与5V相连的电容 ,发现C919击穿。直接摘掉。上电触发。 点位图

B305 09181-1.zip

Tlink(.brd).zip

网友A:
B305是一体机吗?3V,5V像笔记本那样都有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305是一体机吗?3V,5V像笔记本那样都有电感吗

是的 B305是联想一体机   和笔记本相同

网友:
维修电路 还是需要细心和耐心 总会找到故障点

网友:
维修耐心要好,对各元件原理熟悉,对电路原理一看就懂,一定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查一下后级的电压输出和负载看看

网友B:
楼主这么有耐心吗  一个一个试  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有耐心吗  一个一个试  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烧机大法失灵,只能一个个找电容了。

网友:
3V 5V 可以烧鸡  19V就不太能了一个场管短路就死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一般6欧不是微断都烧得出来

网友:
难道烧鸡大法,那个电容 就不发烫呀,一个一个断开是要点耐心的啊

网友:
感谢楼主,对以后修到机器人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