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oardView 这个点位图怎么查看连接点?

楼主(2017-08-05):
比如我要找到电阻,想看下这个电阻的一端的所有连接处,我研究了一会也没找出这个功能

这个是别的点位图软件的,相问下BoardView这个怎么能查看元件连接点?

网友A:
那你干嘛不用下面那个软件呢?

网友A:
你这个软件只能先点击一个点,在下方状态栏查看它的Net Name, 然后再查找这个Net 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干嘛不用下面那个软件呢?

下面那个有些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件只能先点击一个点,在下方状态栏查看它的Net Name, 然后再查找这个Net Name

具体怎么操作教下呗,比如我想找一个电阻所有的里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