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2屏幕如何拆开

楼主(2017-08-05):
联想小新 air12 屏碎裂了,是金属壳的,看样子屏像是贴合在上面的,屏周围有一圈橡胶垫,我撬了一下边缘,不像是传统的扣上的,不敢贸然硬撬,有哪位大神换过这个屏的吗,分享一下。

网友:
估计跟苹果 一样,是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
我拆过苹果,拆开来,B壳都变形了。。。。。

网友A:
对了,用吹风机边吹,边插,应该可以 。

网友:
和苹果的一样,,,不好拆的,,还是换总成4吧

网友:
直风风枪,最低温度,最高风速。从摄像头位置开始拆,弄名片那么厚的胶片往里面插。偏硬一点的。我们有时候也用废弃的液晶屏导光板。不过我们有专用的拆屏胶片。吹热边框了,往里面插。不要硬扯。变形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就是加热拆就行了,不过要很细心才行

网友:
我有次拆宏碁的,也是超薄的屏,暴力拆解,拆开后,B壳都变形了

网友:
关键是拆开有屏可以换么,别到时没屏。

网友:
是要像苹果一样拆的吧,放考箱考热拿出来用硬胶片一点点插,要很小心很花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用吹风机边吹,边插,应该可以 。

同意,,,,,,,,,,,,,,,,,,

网友:
加热80度左右。。。。。。。。。。。。。

网友:
这款电脑确实不好拆 和三星530U系列的差不多

网友:
边加热 边撬

网友:
我也不会拆,进来学习下,寻找答案ING

网友:
如果你会拆AIR的屏就可以拆这种屏,B壳容易变形要小心

网友:
应该是较粘上去的,可以加热着,和苹果一样的拆法试试看

网友:
疯枪 吹 ··名片 插到边框 ···就能拆下来··

网友:
应该和拆苹果的边框一样的,3M胶粘住的,加热,小心弄,不要把边框弄变形了

网友:
感谢各位,屏已经拆开了,用风枪最小温度,最大风速,吹四周的塑料边框,小心慢慢的撬开,下面是双面胶粘的。很黏的,要慢慢拆。吹得不要过热,容易变形。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像拆IPAD屏一样,

网友:
这个好像要一体换的吧 是粘合屏幕 拆开了也麻烦

网友:
一体的 拆开要专业工具 无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