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 暗屏问题 !!!!

楼主(2017-08-05):
前几天发帖求教   A43S暗屏问题      一开始进PE   BIOS   亮屏    进系统暗屏 闪屏,  认为是BIOS和驱动的事    这几天修到了主要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是屏LED高压问题  是高压电容不良造成的     后来加了一个电容好了!!!    多谢先前贴   各位老大的回复!!!

网友:
谢谢案例有始有终   将加的电容标注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同样暗屏 三星的屏 拆开看到有个电容直接烧黑了

网友:
换屏能解决吗

网友:
你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这种问题还有休眠管的问题

网友:
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进系统暗屏 今天也休到一个 是显卡 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支持!!!!!   (就是认证有点遭罪!! 唉!!!)

网友:
对呀 改版之前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
换屏 能好不

网友:
问题千变万化,可以代换的优先代换避免走弯路!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非常实用,加分了

网友:
屏很少修,一般都是换了

网友:
可以代换的优先代换避免走弯路!。。。。。。。。。

网友:
对,家电容,或者换主控,有些是灯条问题

网友:
以前修的都是短路之类的  升压芯片坏的  受教

网友:
也碰到过同样暗屏  拆开看到有个电容直接烧黑了

网友:
华硕都先拆下面

网友:
那是滤波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