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亮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8-05):
晚上接了台G470开机不显趁着凉快点修了下    插可调电表看电流跑到0.265  这个电流一般都是没出CPU供电  桥坏 95831坏? 心想千万别是桥坏修起麻烦
拿就先来静下心情测测条件把  板子打了一遍电压  不出所料就是CPU供电没出  测条件把

芯片为95831这个芯片饼哥和大家前些年已经提供了很多参考资料了 测条件 先供电后信号 我先测了开启脚第7脚0V没电压 继续测22脚1.93V 23脚19V 好了  那么哪个地方的问题一目了然 5V供电出了问题  我们继续追查5VS是哪里提供的
找到了这里

通过U38转换而来   56785脚5V电压正常 控制脚OV没有电压 这个管子为N沟道不正常 测Q110 D级0V 开关几次主板没一点电压 2脚随着开机没电压 断电3.3出来 逻辑正确 测R646上拉电阻两端都没电压 好了 这边是+vsb出了问题 继续追查
追查到了这里

过一个节点改了名字为+vsbp
接着追到了这里

PQ202 3脚B+ 19V正常 1脚没电压 2脚19V  这个为P沟道的管子 1脚19V肯定不会导通  看来应该是没分压成功 找PQ203 找了一会在背面 电池接口旁边  找到的同时也发现了问题 PC207电容服饰浑身绿色的东西 测2脚阻值为3   拆掉电容测试阻值回复正常 开机测试正常 到此维修完成   顺便上下图纸G470 LA-6751P 以及经过测试正常的EC和桥BIOS

联想G470图纸 LA-6751P.pdf

G470 LA-6751P V1.0 V2.0通用 独立显卡双BIOS.rar

网友A:
编辑好的 为什么图片会全部跑到下面来?

网友:
G470 !!垃圾中的战斗机!!不出U供电有好修有难修,我搞过最难搞的是换桥才搞好!现在经常遇到的不开机不是BIOS问题,是开关按键板上面的测试点氧化导致开关的开机信号没给到EC!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而且经验不错,对电路熟悉!所以维修起来快,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话说现在的机器要是不垃圾咱们做维修行业的还有饭吃没。不能钱挣了还要说机器不行

网友:
好一个顺藤摸瓜

网友:
这种故障 都有太安逸了 ,捡钱了

网友:
学习了你的经验,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辑好的 为什么图片会全部跑到下面来?

图片插入方法错误吧  看我的主题有叫怎么插入图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插入方法错误吧  看我的主题有叫怎么插入图片的

看了一下 受益良多  虽然在论坛好几年了但是由于比较懒没怎么发帖 都是签到  现在只能发帖了发现啥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受益良多  虽然在论坛好几年了但是由于比较懒没怎么发帖 都是签到  现在只能发帖了发现啥都不会

论坛改革 目的就是要把像你这样长期潜水的  给拖上岸   现在奏效了

网友:
好像以前修过这个故障,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G470我怎么就经常修到不出U电压是桥坏了呢,点背???

网友C:
0.23根本就不用考虑CPU电压这块,如果其它正常 不出CPU电压应该去到了0.4   0.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23根本就不用考虑CPU电压这块,如果其它正常 不出CPU电压应该去到了0.4   0.5

你说的是以前的机器  你现在还在做维修吗? 这种问题应该碰到很多  笔记本跟笔记本不一样不能看电流一概而论 现在新的笔记本有些0.5 0.6都亮机的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只能看到字 没有权限看图 何时能免费认证

网友:
........修的可以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这机子老爱不出U供电

网友:
G470  我修的  不出CPU电压的都是 bios 95831   和南桥   这三种比较多

网友:
G470 !!垃圾中的战斗机!!不出U供电有好修有难修

网友:
G470 !!    垃 圾 中 的 战 斗 机!!

网友:
思路可以  没有走弯路

网友:
  这就是二级电压没出嘛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而且经验不错,对电路熟悉!所以维修起来快

网友:
学习了你的经验,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以前的机器  你现在还在做维修吗? 这种问题应该碰到很多  笔记本跟笔记本不一样不能看电流一概 ...

是G470不是其它的,现在有0.2亮机都有

网友:
高手LZ                                           学习了

网友:
g470不出u供电还行吧搞起来。。。。。。

网友:
没CPU电压是转换电路出了问题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G470不是其它的,现在有0.2亮机都有

上网本亮机很正常 新型的也可能有把 正常的笔记本我孤陋寡闻没见过0.2几亮机的   也你在碰到470  你故意把CPU供电弄的不出来 看看电流  这种本0.26左右不出CPU供电碰到的太多了  有芯片坏的  有CPU坏的 还有桥坏的 以及电路上的问题 你多问问坛友    觉的我说的不对拿实践来说话  为什么这么多技术好的坛友都没有反对 就你自己怀疑电流不对  你技术真是好的在这群人中的巅峰了吗  话不要都说的太满  我们是交流经验不是抬杠  我还是那句话拿实践来说话  经验是个好东西但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 也要结合实际情况

网友:
修好多不开机的,都是开关板上的线断了。连上就好

网友:
现在经常修到G470开关板不良导致不触发的    。

网友:
我有一台不出集显供电,直接换版了都不知道是几修机了 ,撒子都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