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这是那位大师改装的,牛僵啊

楼主(2017-08-05):
高手中的高手啊,搞了这么一个大洞,还可以使用,活久见哦
使用

网友:
哪主板边缘位置中层有些没有走线的,那当然没问题了。我以前都在屏线接口旁挖了一个洞,还是照常用!

网友:
19V烧穿主板很长见了,挖穿主板也是经常的事情,只要不烧掉MOS管的焊盘还是比较好搞,但是前提是必须有图纸

网友:
来自: 上海长宁区
这个要看电路的。有些板层里没有线是可以搞一个洞的,我都搞了好几个洞了。没办法19V直接把主板烧通了。还经常碰到板层短路的

网友:
这种故障 都有太安逸了 ,捡钱了

网友:
烧穿了,不挖洞不行了,有线的话就换板了

网友:
挖洞很常见啦

网友:
你还太年轻

网友:
这种打洞不用补线,算运气好的了。。

网友A:
看到这个洞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夜乌鸦
想法不错
详情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的

网友:
挖个洞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看来很多都是打洞高手啊
鑫茂电脑
你应该说是迅友都是打洞高手。。。。
详情

网友:
牛B,这样的板如果客户看着修,估计不会同意这样搞的

网友:
我看的意思是V3000 显卡门的机器独显改集显

网友:
这些东西见多了............................

网友:
我没看懂 老 哥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洞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