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pojie器让我回到2002

楼主(2017-08-05):
一台特殊使命的机器  说是什么 棉花机器!! 不懂   故障问题是不通电  !!!
电源是普通 P4电源   ,很多年没有修pci 和isa了 专门翻了一下资料确定pci和isa不给主板提供的待机电压,底板跟主板有一根链接线 信号是5vsb和pson 这才明白 !!

发现pwrsw没有电压发现上啦电阻腐蚀 电压有跳变了 还是没有上电,此刻 发现主板上pson已经变成低电平,判断应该是线路不同发现主板腐蚀 pson断线 直接飞线解决!!!
来个跑码图

再来个 亮机图

维修结束    小学没有毕业 没有文采   重要看结果就行
  走过路过不要忘记 给个小费

网友:
修个工控主板比修个台式机主板赚得多啊!!以前公司用的那台2.5次元测量仪就是用这个一样的板,那块私服电机的驱动板也是ISA接口的,所以咋坏也得修

网友:
这种故障 都有太安逸了 ,捡钱了

网友:
工控机修好了还是慢爽的,票子收的多。

网友:
没有三五百不行窝。。。。。。。

网友:
这个工控机器很古老了

网友:
我也修过1台跟你一样的机器,我的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