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关于快克2008

楼主(2017-08-05):
今天入手一台快克2008,在按照说明书校准过程中发现旋钮设置好实际温度时,按照说明说所说的应该是长按CH2直到显示CAL时松手即表示校准成功,可是我长按了好久都没有出现CAL字符,短按一下就退出到正常界面,请问有2008机子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好多地方都说2008假货多,生怕中招,特来询问一下,还有快克2008的防伪查询电话是多少,我想和我的防伪标签上的对比一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发重复了,不是灌水,求管理员删除此贴

网友:
我的也是假货,根本不好用。感觉吹原件很难吹下

网友A:
我今天也搞了台,不错的,温度风速和手感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搞了台,不错的,温度风速和手感都行

你的手柄漏风吗?感觉快克2008模具做工太次了,都不如小作坊的产品

网友:
从来不校准,靠手感的,反正就是干

网友:
我从来不校准,靠手感的,反正就是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手柄漏风吗?感觉快克2008模具做工太次了,都不如小作坊的产品

不啊,是数显的,挺好用的  400多呢

网友:
感觉超级不好用拿去换了。风太柔没力

网友:
长按CHX是保存当前设定的参数。要校准是CH1和CH2同时按才进入校准模式

网友:
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我感觉2008还不错

网友(2017-09-04):
充电芯片换了最后好没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