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

楼主(2017-08-05):
求助高人,为啥这几个地方断开了,PQ311 B极还有2.8V电压

PR319 PR323

PD302

网友:
那几个地方,i都没说明白呀,说详细一点

网友:
不知道你断的哪几个地方???????????????

网友:
PR319 PR323  PD302

网友:
最好在图纸上搜完ACOFF去的地方有几处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都没看到pq311在哪

网友:
楼主,把要断开的信号名字打出来我们好给你分析讨论呀

网友: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带阻三极管BC结漏电,BE结开路也即管体损坏。

网友:
截的什么图啊 我都没看明白

网友:
也就是ACOFF是2.8v

网友:
pq311 B极相联的元件我都断开了,为啥还有电压,PQ311 1脚和3脚没有电压

网友:
先把管子换了

网友:
PQ3311换了也一样

网友:
把PQ311拆了还有电压,高手进来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描述不是太明白

网友A:
你说的 是PQ313  吧   你所说的PQ311  在你的截图的什么地方  你把它 给我抠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是PQ313  吧   你所说的PQ311  在你的截图的什么地方  你把它 给我抠出来{:4_123 ...

这个不是PQ311吗

网友:
把要断开的信号名字打出来我们好给你分析讨论这位仁兄说的对

网友:
就是ACOFF-1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机器是公共点没有电压,查一下条件不满足,ACOFF为高电平
机器型号是Y480

网友:
有电压是对的啊

网友:
你都断开了那几个地方?说的明白一点才好帮你分析故障

网友B:
该把板号也说出来的 光截图也看不到,这个信号到的还有其他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把板号也说出来的 光截图也看不到,这个信号到的还有其他地方吧?

已经说很清楚了,ACOFF-1这个信号

网友C:
可能···管子 坏了  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管子 坏了  呗··

管子已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