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开机不亮

楼主(2017-08-05):
联想think S230U开机不亮  换内存也是一样 刷bios后亮机正常  里面是3个芯片的程序

THINK S230U TWIST LA-8671P -1A.rar

网友A:
你都是发的刷bios好的 就是没有传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发的刷bios好的 就是没有传图片

这个还得需要发刷完亮机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得需要发刷完亮机图片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7464-1-1.html自己看看吧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先刷下BIOS来排除下比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