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插卡无服务,求助

楼主(2017-08-05):
如题,没插卡时上无SIM卡,插卡无服务,不是基带那两个点的问题,求助
无服务

网友:
出串号不 重置一下基带看看那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串号,可以重新搞一下基带试试看

网友:
*#06#看有没有串号,那两个点有问题的话出的一般都是正在搜索,搞下基带看看,不行的话再考虑基带电源,功放和接收通路插卡看看手动搜网看能出运营商不能,能出就查发射,不能出查接收

网友:
LZ 你具体是什么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无服务首先看机器是不是全网的,如果全网看看运营商列表有没有,如果没有就先修接收部分

网友:
查基带 还有是不是卡欠费了 哈哈哈哈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有没有运营商,三个运营商的卡你都试了吗?如果三个运营商都无信号,看看天线天关,功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