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破5S我要疯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7-08-05):
我姨家姐的机器,俩个月前进水不开机,内屏也进水了,换了屏清洗了主板,开机了,无触摸,重置黑触摸解决,最后还有指南针不好使,待机电流也偏大,就没给她修,让她将就用吧

过了一个多月,说不开机了,换的组屏质量不好上面开胶了,就又换了个屏开机正常,我就揣兜里了,想着晚上回去给她,揣了一天不开机了,,,,卧槽,奇怪了,,手机在我兜里揣着就能坏????

电源表开机定大电流,熏松香电源烫,测1.8上盖供电短路,拆电感测底脚,电源这边短路,说明电源烧了,换个电源,能开机了但电流偏大起步120到500多,,,屏不显示,,,,,,主板背光IC那里巨烫,没想太多,直接拆了背光IC,大点感,二极管,显示供电,索性附近那几个全换,换完电流下来了,但还是偏高,原先一修的时候最后电流就偏高,可能是指南针,也没想太多,,,但还不显示 ,

这时候才想起去测显示座子阻值和供电,,,不过全正常,,借了复位1.8给了屏供电信号,这样不装屏也能测到5.7啥的,但都正常,在说背光那边能测到4-6V跳变电压,,,,最后我怀疑玛德,是不是屏坏了,,,但没测试屏,,,我现在也迷茫了,,,,,新换的屏啊,,,,,,,

网友:
进水机毛病多,尽可能说明状况,让机主有些心理准备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知道有显示无背光是啥样,但有没有有背光无显示的???就是如果屏好的,主板显示IC坏了,屏会只有背光灯吗??? 这个理论不太了解          现在是俩样都没,,

网友:
还有   如果屏自身坏接在主板上后,测量背光升压,是测不到吗?,,,我测是4-6v跳变。。

网友:
背光电路,在没扣屏情况下是不会产生供电的,产生的4V左右,只不过是VCC_MAIN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知道有显示无背光是啥样,但有没有有背光无显示的???就是如果屏好的,主板显示IC坏了,屏会 ...

有显示无背光在开机下强光侧面可以看到屏幕中间有苹果,
有背光无显示的话是黑屏侧面看大概可以看到蓝色的界面,或者可以拆开屏幕看看背光侧面有没有亮

网友:
先找个机器把屏幕测试一下是不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先找个屏测一下屏啊,或者找个板测一下你现在的屏,确定了再搞,指南针进水出问题的也挺多,小漏电估计就是它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找个屏测一下屏啊,或者找个板测一下你现在的屏,确定了再搞,指南针进水出问题的也挺多,小漏电估计就是 ...

好的,我就纳闷了,在裤兜里揣着,就能导致背光IC和主电源烧了。。。。。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就纳闷了,在裤兜里揣着,就能导致背光IC和主电源烧了。。。。。奇怪了

一切皆有可能啊!!!估计还是当时没处理好,再一个组屏有时候也有可能把板子搞坏的,换原屏吧,百十块钱,也不贵

网友:
搬板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
我为什么看不了,怎么才可以看见

网友:
楼主确实是牛 ,        老司机! 要多少字才可以 晕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环环相扣,思维清晰,不错

网友:
这种洗板就是用洗板水洗一下?是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
修进水机你得说清楚,特别是熟人,出事更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