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的理解

楼主(2017-08-05):
理解:1.   0V     2,任何电遇到地都会被拉低。 3,电源负极。  4,冷地不电人,热地电人。  5,用GND VSS表示。   6一般为回路终点。 7,0V的参考点。

网友:
你这是要干什么呢

网友A:
人家估计在课堂笔记呢楼主下次我们也可以借鉴下

网友:
我对地了解不是很深,希望楼主多多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估计在课堂笔记呢楼主下次我们也可以借鉴下

好吧  我们也虚心学习一下吧

网友B:
我还分不清冷地热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分不清冷地热地呢。。。。

电源头的地线叫大热地,变压器初级的叫热地,变压器次级的叫冷地,我是这样分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区分方法

网友:
楼主    讲一下呗    冷接地    跟热接地的区别           我到现在还分不清

网友:
这解释的不错,学习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