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东芝笔记本M800黑屏

楼主(2017-08-05):
请问各位师傅有没东芝M800笔记本电路图,版号是DABY3CMB8E0  RE:E此故障是黑屏,当初以为是屏线问题,后来更换后还是一样黑屏。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图像,后来跟踪供电电压(在屏上测三个供电电感除了一个电感有18V,其他两个电感没电压,还有个3.3V电压到了接口处的小电感后就没了,后来发现有接口保险,一个有18V电压,另外一个是0V)跟踪这个保险的前面也没电压,再往下查,头都闷了。思路断了。也不知道版上的编号是U26是个什么管,上面印着523AL不知是什么意思。(位置再风扇下面,刚好风扇挡住)测6个引脚,有2个脚有3.3V电压。因为屏没亮,我估计是主板问题大点。也有用示波器测信号都没有,这样可以证明主板没工作。我第一次修笔记本,各位师傅别喷我,谢谢

网友:
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
版主,不好意思哦,我不会上传图片,怎样也上传不了。请问怎样上传,就是上面那样也是空白,只出现图片两字

网友:
你看电流到多少了 ,才 能基本确定故障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