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K610D 肾亏水肿 看我如何让他满血复活 进水加电0.2A) 熬夜发帖.求加分

楼主(2017-08-06):
神舟战神 K610D  肾亏水肿 看我如何让他满血复活 (进水加电0.2A无显示)
机器故障描述:上电到0.2不动
机器型号:神舟战神K610Di5-D1
主板板号:DAOTWSMB6E0 REVE

半年前这位客户的K610D 因为进水来店里有过一次上次故障是是大短路 PU6 上方烧糊了刮出小洞 后不短路了 PD10也已烧糊 更换PD10 并飞线到PC79 正常上电亮机(延时电路被我干掉了)
两周前客户又不小心进水了  这次没上次那么幸运了

插可调电源上电到0.2A不动少供电那就 拆吧  把主板拆出来 发现PU6 烧了个小洞

于是量了一下各大的电感 无短路    那就定芯片吧 芯片上写着R03J从某宝搜一下 竟然没有   然后就照着图纸写的型号  从我帝都定了芯片SLG55448VTR
第二天芯片到后   装上后上电 电流 没变化 还是0.2A 测量一下 3V  5V 1.05V  1.35V   CPU1.7V 有供电显卡没有 还有PU6 驱动的 PQ9 PQ27PQ30 没有供电

测量PU6 20Pin 19V    1Pin 3.3V   2 34pin  3.3V   线性12V没出来

怀疑芯片有问题 (我心里有阴影了 是上次从他家定了芯片 就有坏的) 某宝搜 SLG55448VTR 好多

于是看着排名靠前的 定了 几个个芯片  4天后芯片到货 看着芯片 像是 拆机的

换上芯片待机高了 原来的0.001   现在是0.007 手摸 PU6 有点烫 检查一下 焊接脚 没问题 尼玛 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芯片微短路 又换了第二个 故障依旧 还是  不出 12V PQ9 PQ27 PQ30 未导通
此时我心冰凉 还冒着汗 今天我大邯郸 40度啊 。。。 。。。 求推荐靠谱 芯片供应商家   吹了会空调心情平静下来了 修不好 不甘心啊 不甘心啊 不甘心。。。

对芯片我已丧失信心 不甘心的我 盯着图纸 看了一会 分析 PU6 作用  应该是 VIN 过来后 产生线性12V 等待 MAINON 过来开启12Pin10Pin 输出驱动电压 使得PQ27 PQ9 导通

LAN_POWER 过来后 9脚输出驱动电压 使得PQ30 导通
脑子里就浮现一个电路 突然想到 有个闲置的DC TO DC 的可调降压 模块 拇指大小 最大电压支持 24V 可是那个模块是自开启的 看了一下主芯片

查了一下PDF  认为可行 摘掉R5 飞上MAINON就可以为我所用 如图:

先飞线 Vin MAINON 飞到降压模块上  先不接输出端 待调好输出12V 后再接上  奇迹出现了 电流 哗哗 跳变几下亮机

固定好DC模块再来张高清特写

然后装机测机一些正常苍天不服有心人

之前走过些弯路我把  PQ9 QP27 PQ30 直接 导通也能亮机 但是 关机后 待机跳几下 就自动开机了 不完美 这方法也是被逼出来的

重要看这里  :熬夜发帖不易  求加分

 会员5077982元2023-2-1 16:19

网友:
我的  图片     为啥上传上来 不清了呢?

网友A:
这贴发的 相当用心了  以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贴发的 相当用心了  以加分

如果    内容     达标     给加个精华呗

网友:
这种有图纸和资料就比较方便改电路,如果是那种无点无图的,就比较难用这种方法修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    内容     达标     给加个精华呗

没有加精华的权限  把链接发给月饼加精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精华的权限  把链接发给月饼加精华

好的 谢谢 为我加分 我去找饼哥   饼哥 今天休息吧应该

网友:
楼主这方发的确不错,神舟的机子经常用一些不常见芯片,再加上没有好的芯片货源,经常被坑。

网友:
楼主扎心了     不能加分   为你点赞

网友:
做维修的都是人才

网友C:
神舟的本来就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舟的本来就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了

谢谢 加分 幸好是有图纸 不然 也是个挠头的事情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2级电路转换电压,19V驱动也可以,就是你要改一下信号,不能太早出来

网友:
顶顶顶,楼主绝对老司机来的。。。。

网友:
上次那个3 5V不出也是这么搞的  真佩服你们修机脑洞大开

网友:
这也行啊,看你飞的线,厉害了  希望能用久

网友:
我还有一台开机用一会儿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回复一下,有通病没有,开机能显示,显一会儿就掉电了

网友E:
元器件的来源真的是个问题,如果IC都有问题,造成换了几个后就要走弯路了,开始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回复一下,有通病没有,开机能显示,显一会儿就掉电了

这机器 CPU 供电 也爱出 问题  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元器件的来源真的是个问题,如果IC都有问题,造成换了几个后就要走弯路了,开始怀疑人生

是啊  有时候坑人的芯片 实在让人 没办法  要不是我短接那三个 MOS管 后能亮机 我可能也会放弃了 换了几个芯片 都不行 都灰心了

网友F:
加电0.2A无显示  说是肾亏   但是水肿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什么芯片都有 羡慕

网友:
能修到这份上,那也是相当不容易了

网友:
这种有图纸和资料就比较方便改电路

网友G:
这都行,厉害了。这么改运行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都行,厉害了。这么改运行稳定吗?

只是 改了个 开启信号  不是供电  应该没问题

网友H:
这个主板也不贵,  这么费事,,

网友:
这个不错 不过哪里买得到这个改装电源呢

网友I:
换了那么多芯片还短路,应该不是芯片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 牛B啊  技术很好啊。 现在淘宝的芯片坏的太多了  前天我定个芯片  5个有3个是坏的

网友J:
'VIN 过来后 产生线性12V "本人小白,这个线性12V本来就是用来驱动开启下面的3,5 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了那么多芯片还短路,应该不是芯片问题了吧

换了 三个  有一个      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也不贵,  这么费事,,

不贵?????  便宜的  我问了 最低也要 800  售后 要1400  是intel 4代的主板  独显  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J:
'VIN 过来后 产生线性12V "本人小白,这个线性12V本来就是用来驱动开启下面的3,5 V的吗?

是 开启 3V 5V 转换 3V  5V 二级电压

网友:
看标题来的 原理分析的好 楼主是不是有医肾亏水肿 能满血复活  之秒手回春之法  让楼主修好后是不是可以一晚找几陪去啦

网友:
楼主不易,值得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DC-DC模块好像不是很耐用,带上负载会不会有杂讯

网友K:
这要我就不修了,直接报换板的价格了,这样弄还不知道日后稳不稳定。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太难搞了

网友:
有通病没有,开机能显示,显一会儿就掉电了

网友L:
你的降压模块不错,推荐下

网友M:
是啊这机器cpu好出问题 之前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N:
你这样的话 定芯片的钱加运费都不少钱了吧  客户报高了又不修

网友:
这个写的好呀,写得好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
牛逼的楼主遇见蛋蛋疼的帖子  熬夜干完并写出  那么牛逼的帖子 讲解的思路清晰 一目了然   牛逼

网友O:
几经波折还是挺辛苦的

网友:
如果是那种无点无图的,就比较难用这种方法修复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分析很精彩基本功非常扎实

网友:
电源小板哪买的,看起来很好用,楼主厉害啦

网友P:
那说明还是买的芯片有问题,这模块好用,得多备几个。

网友Q:
那个母指大的那个模块在哪买的,以后修不出来的电压是不是都可以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开启 3V 5V 转换 3V  5V 二级电压

这样就好理解了,这样改也不会存在时序上的冲突,给力!

网友:
烧这么多啊        可惜了

网友R:
我在想  这种修了稳定不呢?很多进水的机器,修好以后都有暗病

网友:
这样的问题  都好搞  真的

网友:
不错哦,学习了,加分加分,,,,,,

网友:
为了表示对LZ的敬仰 如黄河水那么狠   回复必须这么长......................................................................

网友S:
实名认证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在想  这种修了稳定不呢?很多进水的机器,修好以后都有暗病

小面积 进水 应该没问题  而且这个只是 改的 开启信号 不是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样的问题  都好搞  真的                                                                             ...

看来 你才是 真正的 深藏不漏 的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实名认证怎么搞

现在 认证 不免费了   首页 导航栏上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降压模块不错,推荐下

某宝 搜索 MP1584  降压模块 我经常用它 修液晶 是 改电源板 没有 5V 用它 改上去  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啊这机器cpu好出问题 之前碰到好几个了

恩 是的  之前 碰到一个战神  I7 的 CPU供电 出问题  CPU 也跟着挂了  最后 客户不修了 CPU 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样的话 定芯片的钱加运费都不少钱了吧  客户报高了又不修

不继续 修 就会 干赔  不超成本 又有思路 就继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几经波折还是挺辛苦的

主要是 等芯片的时间 太煎熬  客户一天一个电话 问 好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几经波折还是挺辛苦的

主要是 等芯片的时间 太煎熬  客户一天一个电话 问 修没修好啊 好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电0.2A无显示  说是肾亏   但是水肿是什么情况

电压 不全  电流 起不来   亏  进水 进的芯片 附近短路了 挖了小坑

网友:
就是要 理论 结合 实际 分析  才能 找到故障  楼主 好理论 你不会是迅维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说明还是买的芯片有问题,这模块好用,得多备几个。

我一下 买了   几十个  修液晶事改电源板用得比较多 有固定 5V的 有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个母指大的那个模块在哪买的,以后修不出来的电压是不是都可以改了

我只是 用它 改的信号  用作供电 电流 不能超过 3A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要我就不修了,直接报换板的价格了,这样弄还不知道日后稳不稳定。

主板 太贵 还没到 必须换主板才能 好的 地步

网友:
神舟的确很变态  这本子换我修肯定放弃了 楼主坚持不懈 值得学习啊

网友:
  厉害  这样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为我加分 我去找饼哥   饼哥 今天休息吧应该

厉害了  秒精啊   多多发帖 一个精华20块 人名币呐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太厉害了,懂设计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秒精啊   多多发帖 一个精华20块 人名币呐

嗯  多亏你的指点  不然这帖子 可能就要沉了

网友:
这都是卖假货惹的货.技术很牛b!!!!!!!!!!!!!

网友:
用了六七年笔记本了。。。还没进过一次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为什么我的账号登不上 没人管吗 这是我的小号

网友U:
我勒个去,好长一根线啊,感觉从南极飞到北极了

网友:
改这种线路的越来越多了,都高手

网友:
楼主的移花接木,真的神了,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勒个去,好长一根线啊,感觉从南极飞到北极了

差不多  上面没地方放 近的放不下  只好找个 空旷空闲的空间

网友V:
666 看完你的帖子 我的肾突然不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V:
666 看完你的帖子 我的肾突然不亏了  。

还有这功效 看来以后 我得多多发帖

网友:
这小板都用上了,大神级别了~都是奸商逼的

网友:
还可以这样改      以前没改过   真是长见识了   楼主 666

网友:
已 加分 支持     对楼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重大工程     楼主下了大力气

网友:
有图好搞没图就麻烦了

网友:
老司机,技术强大,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老司机了,卖芯片的实在是太坑了,很多假货,哎。。。。。。

网友:
高手啊佩服。向楼主学习,基础不扎实修机很无奈啊

网友:
进水了就是麻烦问题多,楼主细心了

网友:
好招式。 移花接木。 我上次也有一个A43S的机器。 时亮时不亮。 也是移花接木

网友:
没咋看懂 !!MAINON 这个电压直接加到EN吗??

网友W:
电源小板哪买的,看起来很好用,楼主厉害啦
oswuya
T 宝 就 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W:
电源小板哪买的,看起来很好用,楼主厉害啦
T 宝 就 有

网友:
楼主这技术,竟然可以这样飞线,牛叉

网友:
楼主这方发的确不错,神舟的机子经常用一些不常见芯片,再加上没有好的芯片货源,经常被坑。同意

网友:
这年头芯片JS太多了,楼主能修好真的也是废了力气了,没有加没,给你点赞

网友:
不附加图片,,,差评。。。。。。。

网友:
做维修的都是人才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贴发的 相当用心了

网友:
这贴发的相当用心呀技术相当可以呀学习学习了

网友:
现在买芯片都找不到靠谱的上家,之前在淘宝发一个芯片连续发了几家啦。还是最后发的芯片可以用。差点就放弃啦。现在找芯片是真的难找。

网友:
哎 你的技术没得说 但是你的运气真的差啊

网友:
楼主666,分析的很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值得学习!

网友:
元器件的来源真的是个问题 经常上某宝买到不行的

网友X:
看不到怎么回事
这电流应该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不到怎么回事
这电流应该是不出CPu电压

呵呵  实测 已经 出来了 CPU  供电 1.7V

网友:
老铁牛X了  ,,,,,学习了,,,现在市面上订的配件假货多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Y:
有没有想过那个12V 用19分压来产生,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Y:
有没有想过那个12V 用19分压来产生,应该也是可以的。

分压 也是个办法   开启 谁来控制 分压电阻    也不好找  降压模块 手上正好有 就直接搞上去了

网友:
楼主  厉害  这样也可以     那个在哪买的哦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贴发得 相当用心…………………………

网友:
有些时候被逼无奈才能发挥真本事

网友:
这个图纸能发下吗

网友:
拿去 图纸 DAOTWSMB6E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 也是个办法   开启 谁来控制 分压电阻    也不好找  降压模块 手上正好有 就直接搞上去了

也是,这确实也行不通,12V如果待机产生了,转换电压也就出来。待机得多高,后续说不定还有一堆问题。

网友:
现在好多芯片买来就有问题  会让维修人员崩溃

网友:
已加分,小白改电路有点懵逼,看见楼主这手法,学习了

网友:
之前走过些弯路我把  PQ9 QP27 和PQ30 直接 导通也能亮机 但是 关机后 待机跳几下 就自动开机了 不完美 这方法也是被逼出来的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大师级别

网友:
元器件的来源真的是个问题,如果IC都有问题,造成换了几个后就要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