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触发无电流维修

楼主(2017-08-06):
型号:华硕 P43SJ
版号:K43SV 4.2
故障:按开关,电流0.03,电源指示灯亮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 P43SJ 笔记本,说屏幕不亮,接电流表,触发后0.03

很多老鸟看到这里心里开始乐,这不是送钱的机器吗!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告诉同行这是主板坏了,开单留下来,开始拆机

这种机器出现触发0.03这个毛病修到最多的就是RSMRST被拉低
几乎都是秒的节奏,RSMRST通病在EC下面鼠标按键上面的103电阻坏了

但是测量这个信号竟然是3.3V,不是这个通病
对了,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是SUS_PWRGD信号不正常
导致EC条件不满足而无法开机,再次测量SUS_PWRGD信号

也是3.3V,也不是这个通病,按下开关PWRBTN#信号有高低高的跳变,
EC待机,时钟,复位都有了,到这基本就锁定在PCH了。直接查PCH发给EC的信号
PM_SUSB#和PM_SUSC#都为低不正常,直接先上BGA烤烤先,
烧烤完毕,上电依旧还是0.03,PM_SUSB#和PM_SUSC#依旧低电平
难道桥坏了,先不急拆桥,静下心来再查查时序,当查到RCTRST和
SRCTRST时,发现问题,RCTRST为3.3V,而SRSTRST为0.69V

查看点位SRCTRST分别到了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上

实物图上R2004没装,R2003一头3.3V,另一头0.69V
测电阻阻值正常,拆掉C2003,还是涛声依旧,那就是
PCH坏了,打电话报价,客户回复换PCH,换了一个新的桥
以后,触发电流欢快的跑到1.8亮机,下面是亮机图

发帖不易,迅友们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1857672元2023-1-15 12:24

网友:
根据RTC断定PCH坏,LZ高效

网友:
这破机器各种问题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开机灯亮电流不上去 晶振没波 加焊还不行换了一个才好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技术老练的老司机

网友:
我遇到的是晶振不起振             楼主高效了    为你点赞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向你学习,这个机器好多的问题,修过几次了

网友:
思路清晰,根据时序一步一步查给楼主点赞。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修得很不错,时序弄的很清楚。加分啦。

网友:
给我个学习的机会认真看看学学,楼主伟大。

网友:
经典的故障了呵呵!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我都是第一个查rtc模块的。因为它是先觉条件,还好查。11个开机条件中第一个要查的是rtc

网友A:
现在换南桥还能报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    滴滴滴 开车了

网友:
看这种修机带图带清晰思路的解说是享受啊

网友:
遇到华硕的都头疼,你思路很清晰啊,加分了,

网友:
RTC条件一个一个去查还会听费心的

网友:
在下如果遇到这种 情况都喊换主板喽。现在主板也便宜

网友:
给我个学习的机会认真看看学学,楼主伟大

网友B:
触发0.02的多半pch有问题。。。。

网友:
楼主理论学的不错。没走弯路。像我们要查半天才会查到这里来。

网友:
老司机带路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华硕的班子最容易断线

网友:
asus修得多了,点图比线路图还好使用,

网友:
这机型我遇到的都是刷刷BIOS换换电源口或103排阻,桥坏引起的不触发真没遇到过

网友:
高..实在是高.....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C:
楼主你的名字。。鑫茂电脑?和我的一样啊。我名字就叫金茂
鑫茂电脑
读音不一样哦!
详情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额。微信多少加个 我的微信15105912248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触发好多,不过向楼主这样细心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相当的好啊,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啊,值得学习,希望有更多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0.02的多半pch有问题。。。。
这你说错了,这款机器修到最多的就是触发0.03,RSMRST被拉低,是EC边上的103排阻坏

网友:
学习了 一般遇到电阻坏的

网友:
思路清晰 不急不躁就是高手 得加分

网友:
所以说不完全就是通病要按照时序一步步排查围绕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简洁明了 技术过关 虽然不提供什么参考 但是维修过程当成看文章吧

网友:
思路 很 明细   不过这机器 通病也 比较 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名字。。鑫茂电脑?和我的一样啊。我名字就叫金茂

读音不一样哦!

网友:
RSMRST#  SUS-PWRGD SRST 爱出现的毛病都有了··蟹蟹·楼主分享·给楼主加分·

网友:
加分 加分 不忽略每一个小细节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换南桥还能报多少大洋??

一般换桥的 200起
现在桥都贵了

网友:
   和我想的问题一样   rsm  测完直接桥rtc  加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换桥的 200起
现在桥都贵了

SLJ8E现在全新桥都75不含运费了,听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工厂大量收SLJ8E,大致价格大涨,换桥的同学们要注意了,不然要亏钱

网友:
根据RTC断定PCH损坏,楼主威武。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很好 思路清晰修起来也比较快

网友E:
这个机器的桥 坏的貌似挺多的

网友:
楼主老司机,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真多。。看老司机写经验真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的桥 坏的貌似挺多的

现在换的最多的就是SLJ8E和SR17D桥

网友:
我店面也是叫鑫茂的。方便加下微信了。以后一起交流

网友:
的确是思路清晰,经验丰富,技术老练的老司机

网友:
做个记号 以前碰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顾客换板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