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00你绝对想不到

楼主(2017-08-06):
机型:联想Z400
板号:VIWZ1—Z2 LA-9063P Rev1.0
PCHSLJ8E
显卡:N14P-GV2-B-A1 4显存)
故障:插电电流0.013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充电指示灯也不亮。
维修:
1、  拆机祼板通电电流也是0.013A,打各大阻值无明显短路
2、  测PQ302数据

3、  仔细观察发现PQ311有轻微的烧坏,测量DS阻值只有30欧,从料板上找一个后换上打阻值正常,待机电流0.000
4、  既然PQ302G极为高电平就说明没有分压,顺着G极往下查
5、  file:///C:/Users/YM/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6、  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要想分压成功,PACIN、ACON要为高电平,ACOFF要为低电平。测PACIN无电压,断开PR312也是无电压,看来不是拉低这么简单了,先不管了,测下ACON找了下图纸,ACON具然搜不到去处,查ACOFF为低,调头查PACIN
7、  查图纸而知PACIN是充放电芯片BQ24727的基准电压上拉分压而得
8、  查727条件满足,不出基准。看了下元件盒没有727就查下论坛(迅维)有人说可以用728代换刚好有找了一个装上去,一测果然有基准电压了。高兴坏了,抽支烟毕竟现在快夜里1点了,抽完烟去测公共点NM还是没电压。没办法测充放电的条件
9、  20P VCC-19V
6P ACDET-2.4V
16P REGN-6V
5P ACOK-5V
测量了下差不多都正确啊。
10file:///C:/Users/YM/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看来看去这个ACPRN为高电平都不对,没办法查数据手册又是到迅维找了下PDF下载看了意思是说ACDET大于2.4VVCC19VAOCK有上拉是高电压(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要大神来点评)
11/既然是高电平是对的,那这个就不应该啊,PQ312一导通肯定会拉低PACIN
又去论坛(又是迅维修网,嘿嘿离不开迅维)看了下,有人说ACOK是高电平,有人说是低电平,想来想去ACPRN必须要为低才行,没办法去料板上看下有没有727,一阵子乱扒后,在一个联想的料板上找到了727,拆机换上,通电,Nm待机电流0.022,测下待机电压35V都是有了。随便装下机开机亮机
此贴并无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它告诉我们不要相信通用一说,也许有些芯片可能在某些机上面通用,但并不说明能在别的机上面通用,最近还是建议同学们代换芯片最好用原型
同学们发贴不易,编辑贴子更不易,看到的同学帮忙加些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A:
楼主,那说明ACPRN这个信号还是低电平才算待机正常的啊!

网友:
都是代换惹的祸

网友:
都是代换惹的祸        不能加分  为你点赞

网友:
图片坏了,不过你的意思我理解了!

网友:
图片看不到了,不过大致能理解到,森福赛!

网友:
最好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说明ACPRN这个信号还是低电平才算待机正常的啊!

正常情况下为低,但用728芯片ACOK发出来的是6V电压

网友B:
有图片不知道怎么搞上去就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不知道怎么搞上去就看不到

图片插入 方法不对

写的不错 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不知道怎么搞上去就看不到

不会插图片  看我的主题贴 有教怎么传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插图片  看我的主题贴 有教怎么传图的

你这几天晚上打鸡血了,都回复那么多了,第一名啊

网友:
仁宝及IBM采用的充电芯片ACOK多为低,一般充电芯片引脚有标带杠或#

网友(2019-11-21):
图片看不到了  看不清楚

网友(2020-07-20):
充电芯片ACOK多为低,

网友:
最好有图,新手容易理解些

网友:
型号不同就一定有区别的

网友:
现在 修的机器少了 基本没有备件了!

网友:
如果是图文并茂效果就好了

网友:
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是

网友:
我理解就是芯片型号相同还得厂家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