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无SIM维修案例

楼主(2017-08-06):
机型:苹果6
故障:插卡识别不到SIM卡
机器为一修机器;umt版;轻微摔痕(前2天接的)
一般插卡无SIM先换卡测试;还原网络设置;故障依旧
那么接下来拆机检查卡槽是否受损;
无损伤就测量卡座铜片阻值是否正常;
在测量到1.8V供电的时候发现阻值异常而且供电也不正常
供电这是由基带电源、基带cpu、主cpu、大电源相连、
那么先简单的: R3101_RF、 DZ_3101、 C3101_RF、R5504_RF,C3206、逐个排除都没问题
然后再到基带电源、当时基带电源卸下来测量是否断线并没有然后重置供电阻值还是异常;
然后到基带cpu也没有断线也进行重置、阻值依旧异常、
那么看来重新更换一个基带电源试试、然后阻值恢复正常;这下心里有底了应该ok了
然后试机秒出信号、再测试一下其他功能、装机交货、当着客户的面现场维修的
收了2个月大米钱
维修注重细节、保护管也会不读卡、SIM卡检测短路也会不读卡

网友:
原理图我就不放啦;修了好案例都没有时间发上来

网友:
有理论有技术,搞的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UMT的板都能修好,学习了。

网友A:
楼主有了两个月的大米,又可以挣更多大米了

网友B:
为什么一开始重植后不行直接先换个基带电源而是重植了基带CPU,供电有问题最大可能性也就是基带电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开始重植后不行直接先换个基带电源而是重植了基带CPU,供电有问题最大可能性也就是基带电源了吧

同一故障真的有时候关联东西多了你要逐个检查、话说修手机是细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了两个月的大米,又可以挣更多大米了

😄你不也是的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基带电源引起的这种故障,umt主板修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很脆弱

网友:
UMT的板问题实在是多呀  难搞的  还是有时间来多学习

网友C: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同行也就同行价格吧、利润不高以数量➕质量为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环环相扣,思维清晰,不错

网友:
分析不错,修手机真是要思维缜密,手工细活,,不经过努力学习的话修不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敢当着客户面修好!

网友:
厉害了,技术不错,手艺不错~楼主威武

网友:
图片做的我给你满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顶礼膜拜,技术太强了!!!长知识!!!

网友:
大神,6sP修嗎?无信號,拍几下有无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