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路由器在特定时间断网

楼主(2017-08-06):
路由器在每天晚上11点就停止工作 换了好几个路由器都是一样 电信的来看过又说没有问题!!

网友:
但是路由器也已经换好几个了 还是一到11点就断网了

网友A:
这样的话,猫或者是上级设备的问题占多了。

网友B:
如果是拔号,在断网的时候拔号试下出什么代码,拍照留给电信工作人员看,这种一般都是主线问题,或者比黑了都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猫或者是上级设备的问题占多了。

电信过来看过又说他的设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拔号,在断网的时候拔号试下出什么代码,拍照留给电信工作人员看,这种一般都是主线问题, ...

恩恩 好的  电信每次过来看都是不是他的设备问题

网友C:
呵呵 路由换了 ?网也正常 ?? 继续排查相关

网友:
电信的人 总是说不是他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路由换了 ?网也正常 ?? 继续排查相关

路由换了还是11点断网 而且换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