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华硕et2231IUK-B003M一体机15秒后关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8-06):
一老乡7月初拿来一台华硕一体要我维修,说打开显示英文过一会就关机了,于是我马上开机出现(当时图片忘记拍了,下图是从网站截的图,请见谅。)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翻译过来的意思 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于是我让她把机子留下并留下了电话号码,由于夏天修空调安装空调高峰期,本人也是利益驱使,夏天搞空调比这个来钱快,所以一直放置,中间老乡来了两次,看看没有修就催促尽快修,但一直很忙没空修,又过了三天,老乡过来看还没有修就拿走了,说我没有空拿到其他地方修。
    又过了几天,一个老乡让我去帮他修一下空调,于是到地方一看1.5P变频奥克斯的,内机运转正常没有代码显示,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他的外机,重点就在这,刚好经过上面那个老乡要修电脑的门口,当时就问我什么时候有空把电脑给修修,我说这两天帮你修好,你把电脑带到我店里,于是我检查了一下空调外机电脑板,发现外机管温插头松动,用尖头钳夹一下插上让用户开机,外机转了,手摸铜管凉了,好搞定收费150元感觉有点低了。
    第二天老乡把电脑拿来,我开机试一下,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屏幕也坏了,我说这下修起来价格要600元左右。
她果断说那修吧,我说早知道这样你也不要拿走了,于是我就在不停地找这个屏幕呀!!!!!下图。M215HGE-L21.
功夫不负有心人,昨天终于找到了,有一个人拿了一套电脑问我收不收,我看了一下正好和我要修的屏幕一样大,主机配置H61 CPU 2030  内存4G 1333  硬盘500G   显示器22寸  一共出价300元,客户说太便宜了加点,果断加20元成交。别提我当时心情是多么高兴了,显示器拆开如下图,说实话,这显示器还挺新的,有点舍不得拆。HSM215EP-T03H能通用。

于是把坏的屏套在刚拆的显示器试试能不能通用,风证奇迹的时刻到了,通电竞然亮屏在没有破的地方显示也正常了,果断把拆下的好屏套在一体机上,果然可以通用显示。心里的一大心事解决了。
接下来要解决15秒关机的事情了,如下图主板,用万能表测试USB  5V供电竟然对地短路了,拆掉USB 5V供电保险,测量还是短路,一时不知如何了,因为本人是对于修主板还是个初学者,于是把主板拆下来再量一下竞然不短路了,仔细检查在开机键小板上还有一个USB接口,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接口,仔细测量发现这个接口的5V供电对地电容对地短路了,换之,开机久违的WIN7画面出现,电话通知客户可以来拿机了,完美收工。
    初学者的心酸,还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有点图测几个OC信号就知道了,LZ真是个多面手呀,空调也会修。

网友:
碎成那个德行的屏,自己又变好了???LZ这篇文章峰回路转,起承转合,就是搞的人晕头转向啊。

网友:
楼主也没有问问屏是怎么坏的呢,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是在哪个环节坏的,你还没有修的时候让他拿走时有没有给他测试看过屏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楼主是个多面手,所以故事有点曲折但是钱是到手是很爽了毕竟多加了个显示屏了

网友:
所以故事有点曲折但是钱是到手是很爽了毕竟多加了个显示屏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多才空调都能修,不过夏天到了正是修空调的好季节

网友:
修空调赚的多吧

网友:
楼主,,厉害 啊,主板,空调两不误啊!修空调挣钱啊!!

网友:
不过风险也大,最主要是自己人生安全要做好

网友:
楼主,,厉害 啊,主板,空调两不误啊!修空调挣钱啊

网友:
楼主这技术666的 万能型的。。。。

网友:
只是USB检测过流,楼主空调电脑两厂误,佩服佩服,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是这是怀才不遇啊,赚外快发的节奏啊

网友(2017-09-08):
楼主,你也是啊!早点把电脑修好,这个机器的屏也就不会坏啊!还要换个屏啊!

网友:
全能型人才                     啊

网友:
这什么一体机哦  这个屏还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