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2E3L屏幕下方抖动,是屏坏了还是板子,各位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7-08-06):
上半部分都是正常,就是下半部分会抖动, 是哪的问题啊,是程序问题还是屏啊

网友A:
可以换张通用驱板试下,还有就是排线也换下,但这种现像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屏线 屏 程序都换了都不行就换了板 你有主芯片可以换没有就跟我一样改通用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但这种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屏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张通用驱板试下,还有就是排线也换下,但这种现像屏的可能性大点

我也感觉像屏问题,哎,现在屏质量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像屏问题,哎,现在屏质量好差

是的,现在的屏真不如果以前的LCD屏

网友:
一定是屏坏了!这种情况机率99.99%。

网友:
屏坏了。换个碎屏试试。确定了,可以换屏主板上的主芯片试试。

网友:
先清理一下屏线再说, 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吧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比较较大

网友:
放弃吧  屏坏了   有时间可以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屏幕坏掉了,没搞头了

网友:
可以换个驱动板试下  不过像这种问题都是屏的问题 所以我一懒得试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有些屏还可能是出一条线,线在上下抖动。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幕来确定到底是屏幕还是驱动板,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