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想买点打孔板,做料板,,问下各位,买6和6S打孔,是不是就不用买P的了????通用吧

楼主(2017-08-06):
(图片)

网友:
6代和6P的都可以的,但是6S我没比对过,但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A:
如果价格一样,就买带p的,比如背光ic都是没胶的。也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价格一样,就买带p的,比如背光ic都是没胶的。也多一个

真会精打细算,多一个背光IC都被你算进去了。天生做生意的料

网友:
都买6p的应该就可以,该有的芯片在6p上都会有的,

网友:
还是要买个好,对比测电路,一些地方差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