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0 无显示 上电 0.7

楼主(2017-08-06):
昨晚下班接到一台联想  G400 机器,开机上电0.7无显示,刷了BIOS ,加热过显卡还是不亮屏,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通病,或者有没有测试过的BIOS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先不要动不动就干显卡啊,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先把

网友:
先刷下 BIOS试试  不行就换显存看看。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吗?不上内存电流多少

网友:
跟着时序走

网友:
跑码没有呢?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SMbus 有没有波  先判断一下有没有过内存 吧

网友:
先量量电压出全了吗。。。。别成天找通病。。。没那么多通病

网友:
外接你看显不显示。电流0.7应该是还没有过显卡吧。电流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查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电流有没有跳变。可以肯定的是内存都没跑

网友:
加热显卡  ??  小白         你不要搞了  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查下哪个电压没出,应该是没有过内存,论坛里搜没有通病就是没有了

网友A:
BIOS估计刷的不对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估计刷的不对啊  。。。。。。。。。。。。

我也怀疑,所以我想问问论坛有没有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这种通病,楼主多刷几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这种通病,楼主多刷几个BIOS试试呢

刷了好几个了,没反应,显卡都不干动了

网友:
BIOS刷了好几个了,都一样,论坛里的我都试了

网友:
先把 那个 破桥 干掉···奇迹会出现的

网友C:
不要上去  就弄显卡 啊  弄了就离成功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上去  就弄显卡 啊  弄了就离成功远了

先刷了好几个BIOS,然后也参考了很多论坛里的,后面再加热显卡和南桥,还是一样无动于衷

网友:
BIOS直接搜索下载 论坛有完全ok的

网友:
查内存 与不插内存 电流一样吗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鸿基和你故障一模一样!!修懵逼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没跑码。而且0.7这个电压段,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