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V2221WS开机一段时间不显示背面型号E22E1XX

楼主(2017-08-06):
今天收到一台长城22寸LED显示器 故障很奇怪,开机正常 有时候开一天都没有问题。故障现象 偶尔开机不显示 加电正常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屏幕背光不显示 开关按键没任何反应 但是灯是亮的,首测电源板各种工作条件是满足的,果断排除电源板的问题直接考虑驱动板。 LED的显示器作为维修人员如果没有什么外观上的损坏基本会先考虑程序。取下BIOS程序芯片装到编程器竟然认不到。喜出望外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 从别的主板上找到一个256的BIOS芯片换上  强大的迅维网按照版号找到的程序刷机 开机测试一天没任何问题  看到网上没有这类似的解说上传一个 帮助朋友们少走弯路直接找到问题所在解决。~~~~~~~~~~~~~~特此献上

RTD_EXT_SPI #ISP_20151027_131920.rar

网友:
思路清晰,下手果断!。。。。。。。。

网友:
先软后硬,恭喜楼主搞定.........

网友:
LZ好果断  看来以后显示器也要先软后硬了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先换个驱动板的

网友:
嗯 现在LED显示器就是容易出现BIOS问题

网友:
需要的朋友请下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