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LUS R 2.0

楼主(2017-08-06):
华硕B85 PLUS R 2. 开机报错USB 错误 BIOS已经从官网刷过了 求助中
开机报错

网友:
测USB的供电是否正常,CLK和DATA的对地值是否相近,一般500多的压降!是否有短路、漏电、性能不良的元器件,从USB接口或者采用USB的读卡器槽 到桥之间的线路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