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 电源IC 发热

楼主(2017-08-06):
此机修裸板插电待机

待机0.12 明显待机偏高,手摸电源IC 608098发热,第一反应是电源IC 线性短路,

网友:
LZ然后呢  后续神马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3 5v短路,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线性的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第一反应正确,查查吧。

网友:
或者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线性短路是正解,打了阻值可以飞线烧短路,可能是EC问题哦,我修过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有,我也有一片主板这个情况

网友:
事实证明对了一半IC 发热 线性正常阻值正常,电压到正常且主板未发现短路现象,怎么办又不想找图,换个IC 试一试吧,哎  。。。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了   情况没有变化呀,找图吧。6叫 VIN 19V ,4脚LOD-EN 3.3V ,7叫LOD 5V, 然后重点来了14脚EN1 27脚EN2 闪现3.3V后变0.4v,这里就肯定不正常的了  找图纸看那里来的,原头是EC的15脚发出到一个2.2k的电阻,电阻一头有3.3v一头就0.4v,找个2k的换上情况一样,开启拆件切线模式,

网友:
拆PR198  拆PRPR98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补一个EC 图,    本来想法个好贴子的但是不小心点了发贴   又改不了只有这样慢慢接了  请大家见谅 加加分   ,下面还有

网友:
EN1   EN2 的信号是从EC15脚来ALW_ON ,  然后看看ALW_ON信号到了哪里。全部拆了  ALW_ON信号还是闪现,估计就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
最后的解决办法大家应该可以现象的到了吧  就是弃板层ALW_ON电路   改走明线,就是飞线,   给大家看看效果图

网友A:
LZ 厉害了 总算是看到结尾了  不过线也太粗了吧

网友B:
没有后续了 ???补充完整可以加分哦

网友:
板层漏电了  我以为待机后级短路  导致主板保护 关闭了开启呢

网友:
要不 短路   要不 就是缺电压    就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 厉害了 总算是看到结尾了  不过线也太粗了吧

没有细的线了   勉强用吧   反正里面谁都看不到   主要是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后续了 ???补充完整可以加分哦

你认真看看12楼          结果很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细的线了   勉强用吧   反正里面谁都看不到   主要是看结果

专业维修连接线,一块钱一卷。楼主这么省啊

网友:
LZ修这个板用心了,这个板块不能加分,不然加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