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31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06):
宏碁E1-431,版号是:DAZQSAM6E1,同行反馈开机一会儿就掉电,开机测试在BIOS中一样会掉;
待机0.002A,正常,拆机测+15V电压正常,修的太多,直觉还是转换管问题,重点查15V驱动处,测到
PQ60的S极电压为4.48V,异常,直接换PR248,PQ56,问题解决!

网友:
也许还会复发。。我修过一台,复发了

网友:
修的速度啊

网友:
不完全导通导致的故障昂?更换之后电压就有5v了嘛。学习了。下次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不完全导通导致的故障昂,修的很速度。

网友A:
没怎么看懂,电压对了,阻值不对,还飞线解决的、、、、、、啊啊啊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之后省事很多

网友:
掉电比较难搞,这个直觉厉害了,换pq56是g级电压低了
?

网友:
这个机器上接电阻坏的多,都 是掉电

网友B:
那到底是管子坏了 还是电阻坏了呢

网友:
楼主是先换了pr248然后故障依旧 再把PQ56更换才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是管子坏了 还是电阻坏了呢

这么直白,还要手把手教你动手??

网友:
不错啊  都这种问题就赚钱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又是 转换 电压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懂,电压对了,阻值不对,还飞线解决的、、、、、、啊啊啊啊

认真看帖没有飞线……

网友:
可能是pq56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