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摄像头修改IP

楼主(2017-08-06):
以前在超市安装网络摄像头的时候,用的24路交换机,中维世纪摄像头,大约安装了不到20个摄像头吧,安装好之后,发现好几个摄像头搜不出来,然后在不出人的摄像头换了一个好了,排查布线出错的问题,然后改了路由器IP地址,还是不行,直接把摄像头插进电脑,发现可以出人,但是硬盘录像机检测不吃来摄像头的ip地址,只知道是ip冲突,给朋友打电话询问,最后,把摄像头单独查到电脑上,安装录像软件,读出来摄像头后,搜索设备哪里显示摄像头IP地址,记下来,然后开浏览器输入,进摄像头IP地址,里面可以调摄像头IP等信息,跟我们调路由器差不多,然后在插到交换机,出人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摄像头太多了,默认地址都是一样的话,我们都是要先设置好IP地址才安装的,并且那个地址安装在那个位置都会在图纸上先标好的

网友:
搞网络最烦人了,搞硬件好点,哈哈

网友A:
正常的中维IP摄像头的IP是自动获取的,你的内网IP是哪个网段的摄像头就获取哪个网段的,把硬盘录像机调成与内网一个网段的就OK拉

网友:
我装的大华的摄像头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啊  还有TP的

网友:
学习了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可能是接触的少  单位才50多个头

网友:
遇到过一次,也是研究了下才发现IP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中维IP摄像头的IP是自动获取的,你的内网IP是哪个网段的摄像头就获取哪个网段的,把硬盘录像机调成与 ...

你的意思是把DHCP 设置路由器和硬盘录像机一样的IP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