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IH81R 13040-1M

楼主(2017-08-06):
电压正常,时钟正常,不跑码,复位灯常亮,这板有通病吗?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复位灯常亮肯定不正常了,查一下到底是啥原因

网友:
我查得到,还用问?

网友:
这个主板目前还修的少,通病知道的也少

网友:
卡logo很慢才进系统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根本不可能,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耐心等待,我若遇到这型号的板、故障相同的话,修好后一定告诉你。要等哟。

网友:
是不是4代的桥,你看一下内存上面有几个管子有没有烧掉

网友(2017-12-15):
楼主,有这个的BIOS吗,我的也是不跑,诊断卡FFFF 我猜测BIOS有问题,你有吗能给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