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7-08-06):
A1502  820-4294-A 主板之前保险烧了,换掉后,稳压电源可以开机,用原装电源绿灯闪一下就灭了,而且16V没有输出,有时用电源也可以开机,不稳定。这种情况我遇到两次了,是隔离保护的MOS管坏了。没分,没金币了,发个贴赚点分,谢谢支持!

网友:
留个脚印 前几天也好像同样是这样的一台机器

网友:
没分 没金币 平时多活跃论坛 就有了

网友:
不要为了没分了 没金币了 就来发个这种没图的贴子 无意义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
万分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你自己感谢自己做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发错了。是发给别人的

网友(2017-09-12):
最好能把是哪个MOS管也说出来!既然发一次贴就整清楚他

网友(2022-03-22):
这种是大短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的部位就在隔离电路和充电芯片,还有个注意的地方就是3.42V供电那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