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560 开机0.03 后掉电

楼主(2017-08-06):
联想 C560 待机0.00 测主板 有3.3 待机电压 ,开机0.03 测5V 电压有,后掉电  扣过电池没用

补充内容 (2017-8-15 19:50):
放了,几天抽空加焊了,北南桥合体芯片,已修复,以点亮,无法引导系统,不过之前刷的BIOS 不能使用刷回原来BIOS OK

网友:
看下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检查下后级电压,尤其是3 5v的后级

网友:
0.3A掉电,新机器的板可能是CPU电压和CPU问题,可以先刷BIOS看一下

网友:
是0.03 不是0.3A  0.03A 停留12秒断电 可以再次手动触发,  CPU 瞬间没电压 没发现短路点 BIOS 有电压,先刷个BIOS 看看了

网友:
查一下3v5v的后级有没有短路,是不是把待机拉低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刷完BIOS情况怎么样

网友:
刷过BIOS 问题依旧,再查其它地方

网友:
PM_SLP_S5# PM_SLP_S3#  都无电压 还能是PCH 桥坏了吗请大师给下解释

网友:
已修复,上个原配BIOS 程序C560_LA-A061P

C560_LA-A061P

C560_LA-A06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