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42L01HF通电 电源亮红灯 机器不开机

楼主(2017-08-06):
创维42L01HF通电  电源亮红灯 机器不开机    主板VSB5V正常  平时也没修过电视  这个有什么时序吗?

网友:
强开电源试下电源板有无问题。无问题的话直接刷机试下会有结果的

网友:
量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开关按下后有没有高低变化,这变化有没有送到电源板。

网友:
这情况是逻辑板问题多,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
这个在电源部分有启动芯片,可以更换一个试一下。
有5VSB,开关没有问题,按下后,会通过转换,让电源芯片工作起来,控制三极管导通截止,产生后继电流,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