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Q468C不触发无待机无b+版号B41-01935A NYbq735芯片

楼主(2017-08-06):
三星Q468C  版号B41-01935A NY

故障不触发 无待机 这个本本资料有点少有师傅也讲过类似的问题 测试没有3V 5V  没有B+  B+由bq735芯片的24v控制场效应管来输出的

换芯片后故障依旧 输入19V调到16V后待机正常了B+也有电压了(在帖子里有师傅提到过这个症状只是没有看到处理过程) 估计是外围原件引起的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那个罪魁祸首小电阻(用风枪加热到那个小电阻后待机电流就有了)发图

换上去的电阻大概0.5M 500K左右 待机正常 能开机了 顺便在备份下BIOS

这是原机的BIOS备份下  测试好后分享给大家

再换一个25Q64芯片刷回去焊接好

测试OK 放心用吧
三星Q468C版号BA41-0135A

网友:
对了那个小电阻是白色的是因为背面朝上呢

网友A:
应该是接19V的ton脚吧

网友B:
为啥子 电阻是白色的  你焊下来了?  然后装上去 翻个面 是吗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无论用什么方法,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有图有真相 可以给很多人做个参考

网友:
好多灌水的啊                                                  为了加分没办法

网友:
经验日后 可以速度秒杀 简单处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子 电阻是白色的  你焊下来了?  然后装上去 翻个面 是吗

谢谢哥看的很仔细 是的那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电阻 背面朝上了  不影响使用就没翻过了 又怕别人误会成是电容所以第一个回帖了是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19V的ton脚吧

看到头像感觉很亲切 经常在论坛里看到您大神的头像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谢谢回帖  哥是不是说的这里( 输入19V调到16V后待机正常了B+也有电压了  )这里是把输入的电压VIN电压(就是调压电源)降到16V后待机突然就正常了B+也有了16V 然后在调回19V电压待机又没了B+也没了

网友:
这是个神马电阻··加热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厉害了   很怕  三星和IBM  头疼

网友:
对于没有图纸的你可以找下 芯片的图纸资料参考维修

网友:
三星的机器 资料真是少  图纸还容易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