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楼主(2017-08-06):
U410第一次开机过去滚动条

就不往下走了,一直是灰屏

然后重启就能进系统,每次

都是这样,进系统都正常用

了,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换过

内存。不行,

网友:
系统有问题?

网友:
怎么不先换个系统试试里

网友:
卸载显卡驱动 试试看可以进不

网友:
尝试下是不是每次都可以正常进安全模式

网友A:
先设置好BIOS, 进U盘PE系统试试,如果PE正常,估计得装系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般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
过滚动条就加载独显了  显卡可能有问题了 装下官方的显卡驱动吧

网友:
电脑修好了,是BIOS的事   测试了一天都没事。  刷个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BIOS, 进U盘PE系统试试,如果PE正常,估计得装系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般不是硬件故障。

做过系统不行才拿给我了,  刷BIOS  好了,